挑战树莓派功耗极限(降频降压以降低功耗)

楼主(2019-02-13):
      本实验 纯属为了探索,不用较真儿。
我用的是pi zerow测试,只是配置了一些参数。把不用的外设关掉,并且把cpu核心电压和频率调低。而且wifi正常工作,电流稳定在85ma左右。
不做处理的树莓派功耗空载linux大概是120ma,功耗降低明显,但启动速度变慢了很多。

Edit `/etc/rc.local` and add the following lines above `exit 0`:
# Disable HDMI
/usr/bin/tvservice -o

网友:
看来和单片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带MMU跑系统再怎么降也还是有那么大的功耗在的。

楼主:
树莓派关机电流还有37ma,我觉得cpu本身功耗也就20-30ma,其他外围电路耗电太多

网友A:
5v供电,0.1A,树莓派功耗只有0.5瓦?

网友B:
好吧,为啥我的树莓派像个小火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供电,0.1A,树莓派功耗只有0.5瓦?

pi zero w可以的,实测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为啥我的树莓派像个小火炉

试试降频降压,温度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ma应该也就只能跑跑blinky吧

85ma是开着wifi,用putty无线连接树莓派时的电流

网友:
空载120ma 也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i zero w可以的,实测的数据

夏天功耗是否会上升?
你这个功耗外部气温,cpu负载多少的时候测的?

网友:
后面试试看

网友:
你预期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
最近买个pi3跑codesys

网友:
跑个bare metal 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为啥我的树莓派像个小火炉

你在上面跑的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上面跑的是什么啊

octoprint

一个基于网络的3D打印机控制端,这样就可以在局域网里面随时控制3D打印机打印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ctoprint

一个基于网络的3D打印机控制端,这样就可以在局域网里面随时控制3D打印机打印东西了 ...

你的3d打印机用的是哪个牌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3d打印机用的是哪个牌子的

自己装的um2,淘宝买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装的um2,淘宝买配件

你用他打印了多少好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