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现成的类似天猫精灵这种智能音箱的线路板卖?

楼主(2019-02-13):
大家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类似天猫精灵这种智能音箱的线路板?如果能有一定程度的二次开发,比如自定义唤醒词等就最好了。

网友A:
又不是很贵,搞个回来拆就好了

网友B:
Alex  亚马逊的 有demo板  喇叭mic自己可以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很贵,搞个回来拆就好了

不是贵不贵的问题。想买类似功能的线路板,或者说模块集成到自己的产品里。

网友C:
之前公司也这么考虑过,但是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公司也这么考虑过,但是没有找到。

嗯,现在智能音箱很多,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几十块钱够了。都是厂家为了打造自己的生态圈,抢占市场,自己补贴硬件,亏本卖的。
所以我对支持二次开发的模块成本就算是市面上现成智能音箱的两倍,也觉得可以接受。比如天猫精灵方糖卖89,活动的时候卖69。有这个类似功能,唤醒词可以自定义的模块,如果价格在150我觉得也能接受。
但就是找不到这样的模块,联系了不少方案商,有些说还在开发,目前不完善,有些说可以提供方案,但修改唤醒词需要几十万的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ex  亚马逊的 有demo板  喇叭mic自己可以DIY

Alexa国内用不了吧

网友D:
TB搜索语音识别模块,识别语音后你想怎么操作还不是你的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lexa国内用不了吧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搜索语音识别模块,识别语音后你想怎么操作还不是你的事了

你说的是离线式的,我需要在线式的,和天猫精灵一样可以查询天气,交通,简单对话等等的智能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现在智能音箱很多,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几十块钱够了。都是厂家为了打造自己的生态圈,抢占市场,自己 ...

唤醒词需要大量语料进行训练,否则唤醒率低,误唤醒概率也可能会高,这个成本目前要几十万差不多,毕竟很多大大小小厂家等着排队训练呢。

网友:
demo板   我手上就有几个  可以用的

网友:
ReSpeaker Core v2.0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确定产品的了,我手上的DEMO板可以的  只不过不支持中文  另外小度用了这套方案   改下FW就可以了  支持中文

编辑原因:错别字

网友F:
讯飞有麦克风阵列+关键词唤醒的方案,不过不便宜

网友G:
有的,而且不是很贵 100以内

网友H:
有离线式的语音模块。天猫精灵这种重要的并不是本地,而是云端。本地仅仅是语音收集,语音唤醒,查询信息,交互都是要靠云端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的,而且不是很贵 100以内

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离线式的语音模块。天猫精灵这种重要的并不是本地,而是云端。本地仅仅是语音收集,语音唤醒,查询信息, ...

提供语音云端服务的应该也蛮多的,有像阿里语音,百度语音等平台都提供API调用的。调用谁的语音平台我不管,我想直接买到可以使用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讯飞有麦克风阵列+关键词唤醒的方案,不过不便宜

讯飞对于小客户并不重视。开发板要4999元,模块500一个,300个起售。让厂家代开发,也就添加几条语音控制命令需要十五万的样子。还没问唤醒词是否可以自定义。

楼主:
这个搜到过,我再去详细了解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讯飞有麦克风阵列+关键词唤醒的方案,不过不便宜

这个当时拿了一套 在线可离线语音包  在一起要3k左右

网友:
这个天猫精灵几个字是离线的,感觉还是比较复杂,训练还要固化

网友:
自定义唤醒词不好识别吧,要识别效果好是要经过收集大量的语音素材比对、训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现在智能音箱很多,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几十块钱够了。都是厂家为了打造自己的生态圈,抢占市场,自己 ...

怎么69买啊,难道我又买贵了?

网友:
同求 智能音箱方案,如果有的话 想集成到公司产品里

网友:
关注这种方案。
也了解过科大讯飞的板子, 资料一般般,还挺贵。 也了解过百度SDK,也是不好移植。
若是有现成模块,就省事多了。

网友I:
我朋友一直在搞这个,可以私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朋友一直在搞这个,可以私信吗?

私信一个。谢谢。

网友J:
云呢?你连谁家的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云呢?你连谁家的云?

这个很多家有吧,只是语义理解与智能对话部分可能会有一定差距。我看网上有自己用树莓派DIY,调用百度语音进行语音识别和合成,大脑部分采用的图灵机器人的。
微软小冰好像对话部分做的比较好,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开放的。

思必驰:
https://www.dui.ai/
小爱同学应该就是用的思必驰的

科大讯飞:
https://aiui.iflyos.cn/index-aiui

图灵机器人:
http://www.tuling123.com/

阿里智能语音开放平台:
https://ai.aliyun.com/nls?spm=a2 ... ce.1.7c747275aKnDWi

百度语音:
http://ai.baidu.com/tech/speech

腾讯语音: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 ... 805.1174805.1174805

网友J:
看你要做什么形式的,像天猫精灵,单本地识别“天猫精灵”就不是随便可以搞定,要有专业设备,反复调试。
再说有语音识别,只识别出语音,有什么用?还要执行啊,你说讲个故事,即使可以识别你说的“讲个故事”,那还要后台去搜索一个故事再播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你要做什么形式的,像天猫精灵,单本地识别“天猫精灵”就不是随便可以搞定,要有专业设备,反复调试。

我列在32楼的这些开放平台有提供这些内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你要做什么形式的,像天猫精灵,单本地识别“天猫精灵”就不是随便可以搞定,要有专业设备,反复调试。

讯飞的模块好像可以自定义8个唤醒词,不知道是不是加了离线式的语音识别芯片。关于内容,对接了他们的平台后只要添加对应的“技能”就行了。只是讯飞自己的模块太贵了。
他们的平台是开放的,也可以自己做硬件去对接他们的平台。现在我想找已经做完的模块直接用。

楼主:
硬件可以采用联发科MT8516或君正X1000这类专门针对智能音箱的芯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唤醒词需要大量语料进行训练,否则唤醒率低,误唤醒概率也可能会高,这个成本目前要几十万差不多,毕竟很 ...

长见识了,如何训练的?语料来源是哪里,叫很多不同的人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K:
长见识了,如何训练的?语料来源是哪里,叫很多不同的人说话?

百度有提供语音唤醒功能,但设备端好像需要安装安卓。
http://ai.baidu.com/tech/speech/w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