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用扩展库 每个器件要加20块,啥时候改的呀。有点狠呀

楼主(2019-02-13):
昨天SMT 发现 只要用扩展库就会加20块钱的 费用。  好像以前是没有的呀。 这个规定啥时候开始的呀?   这样一些扩展库的电阻电容不敢用了呀。一些基础IC也不敢贴了 像3232这类芯片。

网友:
是有点坑,我起初还没有发现,后来仔细看看清单才知道用扩展库要另收费!

网友:
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A:
嘉立创smT打样有巨大优势,5片以内smT打样规定8小时内完成,工程费50元还包含了钢网,一切的优势是嘉立创提供了最热门的700种左右基础库,扩展库仅为补充,理解了这点你一切释然了,对于扩展库收费而且限定种类,扩展库叫需要取料,上飞达,对于嘉立创Sm丅打样模式是个性化服务,基础库则不用取料,上下飞达,效率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smT打样有巨大优势,5片以内smT打样规定8小时内完成,工程费50元还包含了钢网,一切的优势是嘉立创提 ...

700 太少了, 随便一搜, 好多都没有。 感觉是SMT为卖元器件服务  而不是元器件为SMT服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00 太少了, 随便一搜, 好多都没有。 感觉是SMT为卖元器件服务  而不是元器件为SMT服务。。。。。 ...

700以是嘉立创smT打样模式极限,我们也希望更多更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00以是嘉立创smT打样模式极限,我们也希望更多更多

主要是 贴了JLC自己的阻容后 回来的板子 再自己贴 感觉不好贴了。 哈哈。。。 而且除了阻容感觉90%以上的物料都没有。 不说全贴 能贴个80% 都感觉好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 贴了JLC自己的阻容后 回来的板子 再自己贴 感觉不好贴了。 哈哈。。。 而且除了阻容感觉90%以上的 ...

嘉立创smT的模式很难适合所有产品,但是只要适合的,无论效率还是性价比可以说达到了极致,有3O%订单贴片极包含器件费用只要100元以下,时长最快的pCB打样加上sm丅只需一天!

网友C:
板子都能等,SMT应该也可以,反正时间多一两天我是能接受,我也希望能降低点扩展库费用,不过可喜的是,扩展库数量增加了两个达到了7个,年前做的一批把能用的全用上了,5片全贴元件总费用才270,扩展库就收了140,心疼啊。不过总的来说立创SMT已经做的很好了,省心,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板子都能等,SMT应该也可以,反正时间多一两天我是能接受,我也希望能降低点扩展库费用,不过可喜的是,扩 ...

能晒一下你的sm丅贴片照片么,总怕80%贴完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晒一下你的sm丅贴片照片么,总怕80%贴完了吧

被你说中了,差不多吧,基本上达到了80%,现在板子已经手工焊接完成了,除了接插件,剩下的就是电解电容,功率电感,磁珠,smc的二极管,以及其他少量的芯片。

网友:
SMT 最大的优势是贴了电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之类的,这些器件手工焊太耗时间了,太累了。
集成块手工焊停快的,几块样板而已。
如果几块样板,未必会选扩展库的,手工焊也快的。
不要指望SMT 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D:
以前常用基础库中二极管,现在都变成了扩展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常用基础库中二极管,现在都变成了扩展库。

那一定有同样的热门扩展库变成了基础库,后续会上线变更记录,扩展库以基础库的相互变化是按smT选择的冷热程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被你说中了,差不多吧,基本上达到了80%,现在板子已经手工焊接完成了,除了接插件,剩下的就是电解电容 ...

嘉立创完成了80%,剩下容易焊接的20%,仅花了270元含钢网(还得问一下是不是包了元器件?),这其中你还奢侈的用了7种扩展库,有没有评估一下外发这单代价多少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完成了80%,剩下容易焊接的20%,仅花了270元含钢网(还得问一下是不是包了元器件?),这其中你还奢 ...

确切的费用是270的器件费+50的工程费+140的库展库费+27的焊盘费;嘉立创PCB+SMT+器件商城的完美组合,是方便了不少,省心省力,只是希望公司健康发展的同时能做得更好,质量,价格,时效做到最佳平衡点,做得更完美。另外还是希望能在多增加扩展库使用数量,既然已经额外收费,为何还要限制数量呢,建议评估一下开放数量限制牺牲的效率会对公司运营有多大的影响,交期延迟对客户有多大影响。省心省力的人选择库展库,省钱省时的人选择基础库。

网友E:
现在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价格,你们这些人呐,得了便宜更想便宜,以前打样几百一次不知道咋过来的。smt贴一次1000多元怎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0以是嘉立创smT打样模式极限,我们也希望更多更多

我不是反对收费。 我觉得比如帖扩展库有一个优惠政策   比如使用扩展库 1个加20    2个加40     3--5个加50      6--8个加80 ........
立创能适当收到一些费用  我们也会省很多事。也会鼓励多用扩展库。这一样的话扩展库哪些器件会用得多也能体现出来。  这样一刀切,对贴复杂器件较有利,对一些阻容就会很不利。
这个只是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切的费用是270的器件费+50的工程费+140的库展库费+27的焊盘费;嘉立创PCB+SMT+器件商城的完美组合,是 ...

不放开的原因是,资源有限
现在组线的方式是:基础库的机器6台+2台扩展库的模式     2台扩展库本身的站位就有限    最多就只能上100多种器件(因为还有IC柜) 一个内编平均15个客户拼在一起生产  那么一个客就只能平均到了7种左右  原来开放了最低为5种,现在提到了7种,当然7种是较为保守的数据,后续看一下有没有进一步开放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价格,你们这些人呐,得了便宜更想便宜,以前打样几百一次不知道咋过来的。smt贴 ...

技术和生产力都在进步啊,不能跟以前比,要是跟以前比,拿几年前的相同工艺的报价来做,绝对没有客户,厂子早都倒闭了。就好比以前一台PC多少钱,什么配置,现在一台PC多少钱,什么配置,卖电脑的说,以前奔腾都好几千了,现在我卖的酷睿好几万也理所当然,哈哈。(跟此话题关系不大,只是凑个热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反对收费。 我觉得比如帖扩展库有一个优惠政策   比如使用扩展库 1个加20    2个加40     3--5个加 ...

做为我们其实并不鼓励多用扩展库,其实我们鼓励客多用基础库,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扩展库要收费而用因为资源有限进行限种类,后面也会做把热门的扩展库变为基础库,下加冷门的基础库,用来减少扩展库的使用频率及减少客户本身的费用 !
用基础库的好处是:费用非常便宜,而且效率极高  基本出错率接近为0,嘉立创能得到更多的客户认同感!
而扩展库一多:则机器件用效率极低(一条线的机器上千万),人工成本极高(要上下飞达),所以扩展库只能定位在锦上添花,不能做为主力,表面看似嘉立创收了费用,其实也是得不尝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为我们其实并不鼓励多用扩展库,其实我们鼓励客多用基础库,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扩展库要收费而用因为资 ...

希望基础库尽快去掉那些冷门的和重复的,比如只是容量不同的MCU。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完成了80%,剩下容易焊接的20%,仅花了270元含钢网(还得问一下是不是包了元器件?),这其中你还奢 ...

外发比较麻烦。几片外发没人干。
我现在用的工厂,贴100多片板收我200块钱,,,一片物料应该是几十个吧,一个TQFP64,3个SOP16,还有若干阻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外发比较麻烦。几片外发没人干。
我现在用的工厂,贴100多片板收我200块钱,,,一片物料应该是几十个吧 ...

贴100片才收200元,平均2元/片,价格超好

网友:
20很便宜,50我都愿意,少手焊一种是一种。

网友:
只要给贴,20块钱不多呀,反正开票,就是扩展库种类太少了,贴几个样片贵点无所谓了,也比自己贴的工资少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外发比较麻烦。几片外发没人干。
我现在用的工厂,贴100多片板收我200块钱,,,一片物料应该是几十个吧 ...

工厂友情赞助啊
100片小板子编程上机和10000万块板子一样的准备时间。

网友H:
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讲,多那20真无所谓,省了很多事。设计时,能少用一种物料就少用一种,能用基础库就用基础库。

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有些物料JLC不给贴啊,limeng先生,你们能不能养个焊工,在JLC贴完能贴的之后,能不能请你的焊工帮我把BGA芯片也焊接上,3pcs板卡共计9pcs BGA,400元没问题啊。现阶段这需求不少吧,这个焊工一天赚1000元应该挺轻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每个人需求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讲,多那20真无所谓,省了很多事。设计时,能少用一种物料就少用一种,能用基 ...

BGA要解决的,上机贴片,正在做来料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100片才收200元,平均2元/片,价格超好

要不然丢了几十片IC我一点都不发火呀!只是说下次帮我注意点,,,

算下来一共贴了一千片板吧,一共花了2000块钱不到。不知道是不是老板看在朋友介绍的关系。真的很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厂友情赞助啊
100片小板子编程上机和10000万块板子一样的准备时间。

是这样的。所以很不好意思。价格上我还是可以接受上扬的。他们贴那么多板,其实机子也打了一天时间。算下来才打了一千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要解决的,上机贴片,正在做来料流程!

也考虑一下,用几个散工焊插件吧(可以推迟几天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