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位器吗?什么规格的电位器呢?

楼主(2019-02-13):
帮朋友修一个电热毯温控器,一个旋钮接触不良,经常没反应,有时候手压住又能加热,下边的器件看起来是一个电位器,万用表量了一下,大约700k,但是找代换电位器时没找到完全相同尺寸的,而且发现这个电位器的一个固定脚接一个氖泡(有时手按旋钮还会发亮),好像之前没见过这种电位器。

有坛友知道这是电位器吗,什么规格的呢。谢谢。

(红圈中的是电位器,电位器旁边的是氖泡,接电位器的一个固定引脚)

楼主:
补充一下细节,焊接三端引脚最外边两端间距约为7.4mm,
柄长约为26mm,阻值700k,估计是680k标称。

网友:
wd40喷点试一下。

网友A:
x宝上搜 唱戏机 电位器 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上搜 唱戏机 电位器 就有了。。。

x宝上搜了,没找到啊。

这个固定脚接的是什么呢?可控的。不是开关,这是电位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上搜了,没找到啊。

这个固定脚接的是什么呢?可控的。不是开关,这是电位器吗? ...

这貌似就是个普通电位器,带开关的比这厚得多。

就叫 唱戏机 电位器啊,没有了?我那年买了一堆。

网友:
就是普通电位器

网友:
是电位器,只是外形有点不同

楼主:
TO:7楼8楼
我也感觉是应该是电位器,但是不明白那个应该是固定脚的怎么就能接氖泡控制呢?

同一块板子上还有一个基本相同的电位器,只是柄短一此精一些,看起来就很正常:引脚三个脚用来调节,固定位的两个脚焊接固定。

如果是电位器,它的接氖泡的脚是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