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 单网口能否同时做LAN口和WAN口

楼主(2019-02-13):
如题
无线口能连接现有能上网的wifi,同时做一个wifi热点,电脑连这个wifi热点可上网。

一个有线网口,能否这样:
网线插到路由器时自动作为LAN口,从路由器获取IP地址(比如分到的ip是192.168.1.xx),通过路由器上网。此时连接其WiFi热点的设备(由openwrt分配ip,比如分到的ip是192.168.8.xx)也可以通过路由器上网。
网线连到电脑时,又能给电脑分配IP地址(由openwrt分配ip,比如分到的ip是192.168.8.xx),此时电脑可以通过网线,再通过openwrt连接的能上网的wifi上网。

网友:
可以,做vlan

楼主:
怎么配置,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都用lan口,关闭dhcp,ip让上级路由器去分配

网友:
子接口  如eth0.1

网友:
参考WR703N openwrt

楼主:
具体不知道怎么配置,求详细教程或链接,谢谢!

网友A:
可以,配2个vlan,没vlan的做wan,vlan1做lan,下级交换机或者设备绑vlan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配2个vlan,没vlan的做wan,vlan1做lan,下级交换机或者设备绑vlan 1

谢谢,能否传个network文件,或详细的配置说明。
我现在的network配置文件
config interface 'loopback'
        option ifname 'lo'
        option proto 'static'
        option ipaddr '127.0.0.1'
        option netmask '255.0.0.0'

config globals 'globals'
        option ula_prefix 'fdc6:2057:0d86::/48'

config interface 'lan'
        option type 'bridge'
        option ifname 'eth0'
        option proto 'static'
        option ipaddr '192.168.8.1'
        option netmask '255.255.255.0'
        option ip6assign '60'

config device 'lan_dev'
        option name 'eth0'
        option macaddr '0c:ef:af:d1:14:be'

config switch
        option name 'switch0'
        option reset '1'
        option enable_vlan '0'

config interface 'wwan'
        option proto 'dhcp'

是否需要改着一个文件即可?

网友:
之前也想搞,发现很麻烦,最后还是买张网卡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传个network文件,或详细的配置说明。
我现在的network配置文件
config interface 'loopback'

我只在UI界面改过,没改过这种文件。
下级要支持vlan的交换机,或者支持vlan的设备,才可以连。
如果你没有支持VLAN的交换机,那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可以,搜索下单臂路由

网友:
马云家搜“GL AR300M Lite”,自带OpenWRT,可配置拨动开关修改连接方式

网友:
详细参数https://docs.gl-inet.com/en/2/hardware/ar300m/

楼主:
发现 新的问题。作为无线中继使用,连接 上游AP,自身再 产生一个AP热点。如果设置好的上游AP密码改了,或去到另一个地方,上游AP不存在了。此时自身 产生一个AP热点就失效了,这样就不能通过连接其自身的AP,登录管理界面重新设置上游AP参数了。只能用网线连接才能重设上游AP参数。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