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753-I/ML的烧录

楼主(2019-02-14):
请教各位大侠,PIC16F753-I/ML这个8 bit MCU的烧录问题,请问使用什么烧录座/烧录器(帖片前烧录)

网友:
量少PICKIT3
量多用专用烧写器

网友:
量少贴上面用PICKIT3烧,量大就买座子做个板加PICKIT3 烧吧或专用烧写器

网友:
要想大批高速就选 原厂 PM3, 或者 ELNEC 的应该也很快

网友:
量大原厂直接烧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初期试产阶段

网友:
Pickit3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