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触摸屏,关于触摸屏开发使用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9-02-14):
买了一块威纶通触摸屏 型号TK6071IQ第一次用这类产品 请教几个问题
1 屏上带232、485串口和USB插U盘的口 简单看了下说明 这个232和485是不能下载程序用的吧,这款是不是只能通过U盘下载程序
2 开发时脱机都可完成吧 ,开发完在下载到屏上运行
3 有没有什么快速入门的资料
有经验的指点下 ,谢谢大家!

网友A:
威纶的工程文件一直是用USB和网络下载的,串口只用于项目上和外部设备通信。
然后软件上,你这个型号应该是不带以太网接口的,可以试试看配置在线仿真工具,如果能用的话整个开发过程都可以在PC上模拟完成。但是串口会比较麻烦,网络接口百发百中。
威纶的手册做的相当好,而且还有例子可以下载,入门看这些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的工程文件一直是用USB和网络下载的,串口只用于项目上和外部设备通信。
然后软件上,你这个型号应该是 ...

谢谢 再问一个
4 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板子(也需要我来开发)的人机界面。这个通信具体如何和界面和操作联系起来呢?屏是主还是从,具体通信协议该如何设置?感觉还没概念,有经验的朋友提供点思路,谢谢!

网友:
6071iq是用u盘下载程序的,基本上软件上模拟是啥样,下载实际运行就咋样,所以也没觉得不大方便
官网上有那个软件的手册下载,参考学习
如果是和单片机系统连接的话,注意6071的232口定义和通用的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问一个
4 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板子(也需要我来开发)的人机界面。这个通信具体如何和界面和操作联 ...

虽然不是经常用这种组态屏来开发,但知道一点点,就是组态屏一般支持ModBus协议的,
与组态屏通信的控制器(PLC或是其他)也要支持ModBus协议,然后组态屏通过写寄存器状态来发送命令,读寄存器数据来刷新状态;
一般组态屏是主机,控制器为从机

网友:
自己学习用应该买 TK6071IP   USB下载程序的   IQ太坑 不能用USB下载程序

网友:
楼主先研究研究,然后给我们做个扫盲。哈。 关键是通讯协议。

网友:
2 开发时脱机都可完成吧 ,开发完在下载到屏上运行
这个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吧。
除非不和自己的CPU通讯。界面设计时可以在电脑上完成。

网友:
对于做底层的电工,上手这个很容易,他的软件也挺容易上手。

1 屏上带232、485串口和USB插U盘的口 简单看了下说明 这个232和485是不能下载程序用的吧,这款是不是只能通过U盘下载程序
这个型号是u盘下载,6070ip才是usb线下载。串口下载是初期MT500系列时用的了

2 开发时脱机都可完成吧 ,开发完在下载到屏上运行
可以做好界面,可以离线模拟的,也可以通过串口和下位机连接好,在线模拟

3 有没有什么快速入门的资料
他自己官网上有很多资料可以下载,做的比较全面。用过几款屏,感觉这方面做得最不好的就是台湾海泰克了,资料很难找到,官网都只能登录台湾官网,经常打不开

4 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板子(也需要我来开发)的人机界面。这个通信具体如何和界面和操作联系起来呢?屏是主还是从,具体通信协议该如何设置?
先建立工程,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里,本地触摸屏那项一定要有,“新增”就可以选择你要的设备协议了,基本市面上的plc/控制器都有了。如果你自己的板子做下位机的话,大部分选择modbus协议吧。它的modbus有两种方式,个人喜欢用基于零地址的,不容易搞错,设什么地址就是什么地址。触摸屏基本都是主的,要做从的话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