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没有备份电源,主电3.3V断电后怎么保存寄存参数

楼主(2019-02-14):
有没有玩过 TI公司的 MSP430单片机,没有备份电源(STM32单片机有 VBAT引脚,不断电),主电3.3V断电后MSP430怎么保存寄存器参数?

网友:
有电压监测功能,掉电保存到flash。

网友:
选个型号,带vbat引脚的。  有些型号支持,有些型号不支持。

网友:
主电源通过二极管并联大电容给MCU供电,MCU引脚检测二极管前电源,电源跌落就保存数据到FLASH

网友:
装一个法拉电容呀,抗一会

网友:
进入低功耗模式,装个法拉电容或大电容

网友:
可以使用SVMH进行电压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