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示波器采样率和波形刷新率,一样么?(有图)

楼主(2019-02-14):
如题,请问大佬,示波器采样率和波形刷新率,一样么?

采样率看得出来,波形刷新率,能测么?厂家标啥就是啥是么?

网友A:
不一样的概念,采样率是ADC的指标。波形刷新率是处理器的指标。
ADC采样到的数据需要进行处理。其过程是:采样-处理(显示)-采样-处理(显示)...
处理器对数据处理并显示的时间是示波器的死区时间,这时候ADC是停止采样的。处理器的速度越快,死区时间越短,波形刷新率越高。

网友A:
示波器后面有个触发信号输出端子,BNC接口的。这个信号是用来同步两台示波器的触发用的。观察这个信号就能知道这台示波器的波形刷新率。
把这个信号接到另一台示波器,或者频率计,就能测得刷新频率了。

网友:
中低端示波器的处理器处理速度远远不及采样速度,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死区时间一般都在90%以上。你在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只有实际波形的百分几而已。波形刷新率越高,漏掉的波形越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概念,采样率是ADC的指标。波形刷新率是处理器的指标。
ADC采样到的数据需要进行处理。其过程是: ...

我觉得采样是连续不间断的吧,处理是间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后面有个触发信号输出端子,BNC接口的。这个信号是用来同步两台示波器的触发用的。观察这个信号就能 ...

老哥,您好!

示波器后面的TRIG OUT,接逻辑分析仪:
1、示波器的水平旋钮,调到最小2ns/格的时候,测的频率是244KHz;
2、示波器的水平旋钮,调到1us/格的时候,测的频率是54KHz;

根据这个,可以知道实际波形刷新率是多少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概念,采样率是ADC的指标。波形刷新率是处理器的指标。
ADC采样到的数据需要进行处理。其过程是: ...

是德的同一个型号,还分新款老款,买当然是想买新款,拿到手实物怀疑是老款,标着50k wfms/s,但是代理又说实际是200k的,所以想验证下,手头的到底是什么,要不要退货

网友B:
是德的电压和时基单位上下着写,大家觉得好看么?

网友:
我觉得吧,上面标的是多少就是多少的,最多可能升级了一下可能刷新率能上去,但是这种升级有没有保证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采样是连续不间断的吧,处理是间断的

如果采样是不间断的,那么采回来的数据cpu根本处理不过来,只能丢弃掉。
丢弃掉的数据相当于没有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采样是连续不间断的吧,处理是间断的

处理器处理数据的时候会占用总线,ADC就没法保存采样的数据了。采样不间断的话需要双口RAM,要那么大容量的双口RAM成本上不现实吧。就算总线的问题能解决,比如用FPGA外挂两片RAM,两片分别是不同总线。但输出到显示屏的速度远比采样的慢的多。放水比进水慢的水桶,必须要停止一会进水,不然桶就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您好!

示波器后面的TRIG OUT,接逻辑分析仪:

面板上标注的是最高波形刷新率,你把采样深度设为最小,采样频率设为最高。测量,光标,余辉什么的影响处理速度的功能也全部关闭。
一个档位一个档位去试,测得的最大的数值,应该不小于面板的标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上标注的是最高波形刷新率,你把采样深度设为最小,采样频率设为最高。测量,光标,余辉什么的影响处 ...

嗯嗯,1、示波器的水平旋钮,调到最小2ns/格的时候,测的频率是244KHz;

那是否代表,这个波形刷新率,已经是200K wfms/s以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1、示波器的水平旋钮,调到最小2ns/格的时候,测的频率是244KHz;

那是否代表,这个波形刷新率, ...

是的,已经达到200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已经达到200K了。

那波形刷新率,在不同档位,还不一样啊,只能说,在最小时基档,最大波形刷新率,到了200K?

网友B:
244k就是24万,应该是新款,再看一下存储深度是不是1M,用5秒时基测1khz的自校准方波然后放大看有没有很大失真,没有很大失真就是1M存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波形刷新率,在不同档位,还不一样啊,只能说,在最小时基档,最大波形刷新率,到了200K? ...

汽车发动机的扭矩在不同转速下还不一样呢。铭牌上也是标注的最大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4k就是24万,应该是新款,再看一下存储深度是不是1M,用5秒时基测1khz的自校准方波然后放大看有没有很大 ...

老哥,帮忙看看,5s时基采集满了,按stop键,然后调到1ms时基,是这个波形表现,是1M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发动机的扭矩在不同转速下还不一样呢。铭牌上也是标注的最大扭矩。 ...

哈哈,通俗易懂,感谢科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帮忙看看,5s时基采集满了,按stop键,然后调到1ms时基,是这个波形表现,是1M了么? ...

你这确定是1M存储了,100k的话早成三角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确定是1M存储了,100k的话早成三角波了

感谢科普!

网友:
这个示波器在时基1us/1M存储深度能达到5.4万的波形捕获率,估计也没有其他示波器能超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德的同一个型号,还分新款老款,买当然是想买新款,拿到手实物怀疑是老款,标着50k wfms/s,但是代理 ...

存储深度1M还是太低了
双通道1个才  500K

网友B:
楼主能测一下每个时基下的捕获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德的电压和时基单位上下着写,大家觉得好看么?

为了省地方,也还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测一下每个时基下的捕获率吗?

明天试试看,只有逻辑分析仪,低于1hz,就不好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储深度1M还是太低了
双通道1个才  500K

同价格档次级别,算还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价格档次级别,算还好啦~

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多少钱?

网友D:
带分段存储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分段存储不错啊

额。。。这个功能怎么用?老大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测一下每个时基下的捕获率吗?

测了下,大佬点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下,大佬点评看看~~

几乎完美!500ns以下基本是线性增加,死区时间在百分之几到40%之间,200ns以上一直保持在最高捕获率不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