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觉得FATFS有点慢,现在才知道文件多了速度才是真的慢。

楼主(2019-02-14):
STM32+W25Q64+FATFS
以前凑合着用,没怎么去测试性能。

今天试了下直接调用命令擦除W25Q64 一个4K簇,只要50ms。

通过FATFS去建立几十字节的一个文件,要500多ms。
而且随着文件夹下文件的不断增多,速度一直在下降,有200个文件时候,创建文件时间要1秒多,1000个文件时候,要20秒了。

网友A:
擦除是瓶颈,ram够的话,换成32k或64k簇试试?
以前还考虑过给前面fat表加上回写式缓存,没顾上实施,总之应该有不少提升的余地

网友B:
貌似使用 fatfs + w25qxx 系列的,速度是很慢,

我一般使用 w25qxx 系列或者同类型的 芯片,一般都不使用 fatfs 去管理,

网友:
试试富士通的SPI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除是瓶颈,ram够的话,换成32k或64k簇试试?
以前还考虑过给前面fat表加上回写式缓存,没顾上实施,总之 ...

我实际每次存就几百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使用 fatfs + w25qxx 系列的,速度是很慢,

我一般使用 w25qxx 系列或者同类型的 芯片,一般都不使用  ...

以前总觉得stm32+ spi flash可以虚拟成U盘,让电脑直接读取数据很方便,所以才用了fatfs。
现在看来,要经常生成新文件存储的,fatfs应该不合适,效率太低了。
只不过不用文件系统的话,数据导入导出有些麻烦,用户最喜欢U盘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富士通的IIC芯片。

I2C不适合吧,我这是SP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际每次存就几百个字节。

试试spiffs?
不一定比fatfs快,但是有擦写均衡
fatfs要是不停地写小文件这么玩,估计很快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spiffs?
不一定比fatfs快,但是有擦写均衡
fatfs要是不停地写小文件这么玩,估计很快就挂了 ...

有空时候,我试下spiffs, littlefs,对比下文件多的时候,速度会下降多少。
不过其他地方好像看到过,这些小系统,在文件稍微多的时候,都会慢很多。

网友:
这个试过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I2C不适合吧,我这是SPI

不好意思。富士通也有SPI 。。。
是FRAM

铁电随机存取内存(FRAM)是一种采用铁电质薄膜做为电容器以储存资料的内存,即便在没有电源的情况下仍可保存资料。FRAM 结合了 ROM 和 RAM 的特性,并拥有高速写入资料、低功耗和高速读 / 写周期的优点。富士通半导体自 1999 年即开始生产 FRAM,亦称为 FeRAM。

网友:
香港商富士通亚太电子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3 月 1 日宣布,富士通成功开发具有 4 Mbit 记忆容量的全新 FRAM(铁电随机存取内存)(注)产品 MB85RQ4ML,此产品于四线 SPI 界面非挥发性 RAM 市场中拥有最高密度,并开始以样本量供货。

  MB85RQ4ML 采用单一 1.8V 电源供电,使用具有 4 个 I/O pin 的四线 SPI 界面,并能达到每秒 54 MByte 的资料传输速率。

  此产品具高速运算能力与非挥发性内存特性,因此特别适用于网络建置、RAID 控制器及工业运算等领域。

  富士通充分运用 FRAM 的非挥发性、高速读写周期、高读写耐用度及低功耗特性,为穿戴式市场及物联网市场带来使用 FRAM 的免电池解决方案。

  为满足市场对非挥发性 RAM 界面速度提升的迫切需求,富士通目前已成功开发 MB85RQ4ML 4Mbit FRAM,在 FRAM 产品线中拥有最高资料传输速度。

楼主:
你是说RL-FlashF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富士通也有SPI 。。。
是FRAM

铁电很贵
我准备尝试下坛友armlink大神的easyflash

网友:
老是寻址,肯定慢啊。

网友:
频繁创建删除文件后,后面创建文件是不是很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电很贵
我准备尝试下坛友armlink大神的easyflash

我用的FRAM IIC.
贵点。
工业产品,量小,可以用。

网友:
等待它每次慢慢的操作成功是一种享受。

网友D:
或者也可以考虑,用带 QSPI接口的处理器,  我用的是GD32F305系列. 也是用USB,FATFS和W25Q128做FLASH DISK,SPI时钟配置为 60Mhz. 数据阶段4BIT模式..多快具体没有测过. 反正没有感觉到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也可以考虑,用带 QSPI接口的处理器,  我用的是GD32F305系列. 也是用USB,FATFS和W25Q128做FLASH DISK,SP ...

文件夹里面文件数量不多吧?
读写次数频繁么,不怕掉电跟磨损吗?

网友:
1.语音文件只读. 2配置文件只读. 3.日志文件只写 ,按天为单位创建 .4.磨损,没有考虑. 按天为单位创建, , 5. 不怕掉电, 不过我的方法可能还存在有没被发现的问题. 等空了我也要看看armlink大神的easyflash思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者也可以考虑,用带 QSPI接口的处理器,  我用的是GD32F305系列. 也是用USB,FATFS和W25Q128做FLASH DISK,SP ...

楼主貌似是主要耗在擦除

网友E:
要接电脑导出可以尝试下mtp协议,文件系统就任意选了,有时间打算移植https://github.com/viveris/uMTP-Respond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接电脑导出可以尝试下mtp协议,文件系统就任意选了,有时间打算移植https://github.com/viveris/uMTP-Res ...

STM32这种性能的单片机,移植MTP,应该没什么可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这种性能的单片机,移植MTP,应该没什么可能吧?

上面贴的链接实现了简化版mtp,cpu性能没问题,内存估计1000个文件64k是够用的(主要是缓存文件信息),只是usb和文件系统是基于linux,需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