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无线供电,发现电源电压被拉的振铃了

楼主(2019-02-14):
目前做的一个无线供电系统,线圈分别绕制到GU26的铁氧体磁罐上同轴放置作为变压器,相距在0.1-1mm左右,此为背景。
因为准备做基于定频LLC拓扑形式的无线供电系统,将激励频率定在略小于LLC拓扑形式第二个谐振点(fr=1/2*pi*根号Cr*Lr)的地方,然后发现电源电压被拉的振铃了,请教各位大神会有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情况?
原理图

波形图,ch1为半桥中心点的电压,ch2为电源电压

网友A:
看样子,像是共态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共态导通。

应该不是,半桥驱动芯片本身有死区时间控制,不会出现两个管同时导通的情况,测了一下对两个驱动信号对地的波形如图
ch1为下管,ch2为上管,上管驱动有抖动应该是因为中央也电压有抖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半桥驱动芯片本身有死区时间控制,不会出现两个管同时导通的情况,测了一下对两个驱动信号对地 ...

MOS管本身关断有延迟,看图里的门极波形死区约200ns,但是有些MOS管本身关断有较大延迟,也可能造成共态导通。
另外,MOS管并联的电容可能造成冲击,电感饱和也可能影响电源电压,电源滤波电容与半桥相距太远也可能有这种现象,我也缺少相关经验,不好说。

试下这两个办法:
1.断开CR(或LR),看电源是否仍被拉低。
2.CH1测半桥中点电压,CH2分别测量电源电压、两个MOS管的门极电压,确定电源电压拉低与门极驱动之间的时间关系。

网友:
线圈充放电就这样子    开关电源这种波形满地都是    要去掉一些可以算好RC 加个吸收    给电源加大电容

网友:
这种振铃的波形去不掉。之前我做的另一个拓扑,也是有振铃,在漏极上加了RCD缓冲吸收,情况能好些。还有在输入端并了几个电容。
还有就是也要考虑一下接收端,不过你这个次级是串联谐振的,可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本身关断有延迟,看图里的门极波形死区约200ns,但是有些MOS管本身关断有较大延迟,也可能造成共态 ...

断了Lr,确实发现了电源仍被拉低的现象,感谢您,我再仔细按照您说的方式检查一下,如果后面确实如您所说那您的就是最佳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本身关断有延迟,看图里的门极波形死区约200ns,但是有些MOS管本身关断有较大延迟,也可能造成共态 ...

额,今天又仔细的调了下,发现不是共态导通的问题,是忘加去耦电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今天又仔细的调了下,发现不是共态导通的问题,是忘加去耦电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今天又仔细的调了下,发现不是共态导通的问题,是忘加去耦电容了

我勒个去~~~还想深入跟踪学习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勒个去~~~还想深入跟踪学习来着。。。。

也算是见识到了去耦电容的重要性了吧

楼主:
不过也感谢您, 学到了共态导通等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今天又仔细的调了下,发现不是共态导通的问题,是忘加去耦电容了

你的意思是电源端忘了并去耦电容了?

网友:
原副边是一样的lc,那得是1:1的匝比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