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cp2012,怎么输出5v TTL电平啊?

楼主(2019-02-14):
USB转TTL,好像cp2012是一端接usb 5v和数据线,他的工作电压3.3v,输出也是3.3v TTL 电平,怎么接5v电平的单片机啊?

网友:
串1k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直接链接,ttl兼容的。cp2102好像是通过芯片供电脚设置ttl电平电压的,用3.3的ttl信号可以直接与5vttl连接,就是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
直接接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链接,ttl兼容的。cp2102好像是通过芯片供电脚设置ttl电平电压的,用3.3的ttl信号可以直接与5vttl ...

5V的单片机,输入高电平电低电压是0.7*VDD,CP2012的3.3V TX   5V单片机的RX 怎么识别?
其实直连 不需要CP2012 是TTL,需要的是单片机那边的TTL兼容,因为TTL的输入高电平最低电压是2.4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的单片机,输入高电平电低电压是0.7*VDD,CP2012的3.3V TX   5V单片机的RX 怎么识别?
其实直连 不需要 ...

哪个5V的单片机输入高电平电低电压是0.7*VD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个5V的单片机输入高电平电低电压是0.7*VDD

不知道  STM8S105x4/6  这个算不算

网友:
FT232就很好,可以设置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STM8S105x4/6  这个算不算

这ST公司设计思路还真是奇葩,我用过的5伏单片机输入都是TTL电平兼容,输出都是CMOS电平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ST公司设计思路还真是奇葩,我用过的5伏单片机输入都是TTL电平兼容,输出都是CMOS电平兼容 ...

是的,咱俩讨论的核心是一致的,就是5V单片机要兼容TTL电平,这样就可以直接通过电阻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