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下划线这干嘛的?

楼主(2019-02-14):
下划线这干嘛的?

网友A:
Lambda表达式,下划线作为变量名用了而已。下划线可以替换成其他任何变量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bda表达式,下划线作为变量名用了而已。下划线可以替换成其他任何变量名。 ...

是啊,任意符号都可以,不一定是下划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任意符号都可以,不一定是下划线

然而这个参数没用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而这个参数没用到啊

就是不需要使用这个参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需要使用这个参数的

记得用空括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用空括号就行了

是的,()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