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模式spi驱动DAC128S085无输出

楼主(2019-02-14):
    最近做用DAC128S085 的驱动板子,电源3.3V,参考电压2.05V,电压在板子上测试正常。

芯片电路如图:

芯片的接口时序

我用模拟spi和芯片通信

程序第一步设置芯片为WTM模式(0x9000),然后设置ch1码值为500。

逻辑分析仪抓包时序图如下:

但是测试发现dac通道无输出。

请问哪位老大用过这个片子,麻烦给指点一下。

网友:
(改一下,没明白这个怎么用)

网友(2019-04-10):
12,13脚,两个OUTG了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了 不是电路问题 两个outg 还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