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可能用STM32模拟出FC红白机手柄?

楼主(2019-02-14):
近来为了怀旧,在马云家买了一台山寨红白机?

1.发现在玩游戏时,不知道是自己游戏技术下降了,还是游戏手柄不好,按键感觉方向键不是很灵,在玩超级玛丽时,总是不能及时刹车而冲到坑里;玩坦克时,移动的方向不是很灵敏,遂萌发自己做个摇杆类的手柄,
请坛友帮忙推荐些好用,灵敏些的摇杆 马云家link,另外FC手柄的通讯协议不知道是否有开源的资料?

2.发现每张游戏卡带好玩游戏都只有几个,要想凑齐些经典游戏需多种卡带,遂设想是否可能用STM32+micro SD卡来模拟卡带呢,游戏bom都保存到SD卡中,谢谢。

网友A:
用STM32模拟出FC红白机手柄也太大材小用了,用STM32模拟主机都有前辈做出来了。
红白机手柄就是区区4021+555就可以了,
4021是移位寄存器可以设定8个按键,555是振荡器用于按键的连续触发。

网友B:
楼主怀旧可以用模拟器在电脑上或手机上玩这些游戏,今天陪外甥玩了几盘双截龙。

网友C:
就是个74hc165之类,把8个键转成串行吧。。 淘宝上有现成的fc手柄卖啊,换一个就行了,没多少钱。
以及,淘宝上有用fpga做的卡带,所有fc游戏都集成了。
还有用fpga复刻的主机,有RGB还是HDMI输出,比原机画面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74hc165之类,把8个键转成串行吧。。 淘宝上有现成的fc手柄卖啊,换一个就行了,没多少钱。
以及,淘 ...

我这个山寨版本 就是带HDMI输出的,不过画质感觉一般。
请问FPGA做的卡带,能帮忙推荐一下卖家吗?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模拟出FC红白机手柄也太大材小用了,用STM32模拟主机都有前辈做出来了。
红白机手柄就是区区4021+55 ...

“STM32模拟主机”
有相关介绍吗?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怀旧可以用模拟器在电脑上或手机上玩这些游戏,今天陪外甥玩了几盘双截龙。 ...

感觉还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模拟出FC红白机手柄也太大材小用了,用STM32模拟主机都有前辈做出来了。
红白机手柄就是区区4021+55 ...

所以按键键不灵敏,是按键本身的问题,接触不好?

网友:
首先你得确认,现在的FC机器,是不是配老式FC的手柄,而不是其他的输入协议。比如,PC机的FC模拟器,使用的是usb手柄,你要配个老式FC手柄,PC是不能识别的。

网友:
不是有小霸王84合一PC端的吗

网友D:
直接用电脑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电脑玩呀

加1024  怀旧没必要怀外壳的旧  直接电脑软件吧

网友:
我记得正点原子
得旗舰开发板好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