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两个MCU共享一个存储器吗

楼主(2019-02-15):
公司想做一个带蓝牙功能的MP4。如图,音频芯片连接USB和TF卡,可通过USB更新TF卡里面的数据。现在有个问题,蓝牙芯片有一个配置文件,需要定时更新,但是对外的接口只有USB。如果把文件放在TF卡里面,蓝牙芯片无法读取。
我异想天开,有办法做到音频芯片和蓝牙芯片都能读取TF卡里面的数据吗?

网友:
弄个开关自己切

网友:
有的,叫双口RAM

楼主:
必须要自动切换的

楼主:
目前只能用TF卡或者SPI接口的flash

网友A:
用fpga写一个双口内存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pga写一个双口内存控制器

产品空间、成本受限,加不了

网友B:
加个逻辑电路做竞争访问就行了,很久以前做过

网友:
加一个双口RAM就可以,两个MCU通过双口进行存储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逻辑电路做竞争访问就行了,很久以前做过

加一个门电路,比如2选1的电子开关?
这种方法我以前在RS485控制电路上做过产品。不过对于SPI接口或者TF卡的接口不知道能否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一个门电路,比如2选1的电子开关?
这种方法我以前在RS485控制电路上做过产品。不过对于SPI接口或者TF ...

是啊,双口RAM一般都比较贵吧?所以做一个主从竞争的应该能省钱,但是性能肯定比不上双口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