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线的匹配电路是否会导致天线上分不到能量

楼主(2019-02-15):
调天线时候调匹配电路,调试让天线+匹配电路的S11参数小于-10db,阻抗接近50ohm
但是这个参数是天线+匹配电路的,是否会出现一种情况,发射机发出来的能量,大部分被LC匹配电路给消耗了,而天线上没发射出去太多能量
求大神解惑

网友:
输出端接上频谱仪看下发射强度, 天线加上VSWR测试下,分开就知道了。

网友:
目前看有10db是不会. 你的L 是用正品元件就不会

网友A:
再看下匹配电路的S12

网友:
C23调节容量,没有匹配导致。

网友:
天线太烂的话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B:
因为天线不谐振,才需要匹配,因为不匹配的话,射频能量都反射回射频功放了,容易造成功放过热,甚至烧毁。匹配后只能说明功放能量都出去了,功放也安全了,但是天线不谐振是明摆的,虽然天线和匹配电路得到的能量多了,但是天线具体能分配多少能量,还要看天线不谐振的程度。

网友:
LC匹配电路参数不是太离谱的话不至于消耗射频能量的,射频能量损耗一般多发生在天馈线不匹配,导致能量被反射回功放。天馈线得到多少能量、反射回多少能量。有矢量分析仪的话,把天线和电路分开,分别测一下回波损耗和驻波比你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天线不谐振,才需要匹配,因为不匹配的话,射频能量都反射回射频功放了,容易造成功放过热,甚至烧毁。 ...

感觉哪里不对,楼下的能够理解

网友:
lc电路主要是将功放输出匹配到50欧姆,这个损耗很小。

网友:
LC为储能元件,理想不消耗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看下匹配电路的S12

我测试一下S12试试看,就是麻烦,要接两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