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Cortex-M内核单片机外设寄存器查看、修改工具

楼主(2019-02-15):
有时候不方便进入调试模式,但又需要查看单片机外设的寄存器的值,,所以就写了一个通过JLINK读取外设寄存器、然后根据SVD文件解析的小工具

通过这个工具,可以查看外设寄存器的值

查看外设寄存器位域的值

甚至是修改外设寄存器及其位域的值(单击寄存器或位域值)

源代码:https://github.com/XIVN1987/JSVDView,,欢迎mark

打包生成的exe免安装文件:

打包过程好像把样式文件给丢了,,所以打包后的程序界面有点儿丑,,不过不影响功能,,

网友A:
谢谢分享,记得ST官方有个软件可以查看内存的,不知道能不能查看寄存器呢?

网友B:
一直想用这个功能,最好是单片机运行中可以直接介入,而不需要让单片机复位,貌似jtag貌似必须复位才能读取寄存器,是不是这样?

网友C:
请教下: 别人的板子 想看寄存器的值,能不能通过JLINK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用这个功能,最好是单片机运行中可以直接介入,而不需要让单片机复位,貌似jtag貌似必须复位才能读取 ...

可以不用复位,,我这个工具里JLINK连接时没有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别人的板子 想看寄存器的值,能不能通过JLINK读出来

只要JLINK能连上,,就能读

SVD文件单片机厂商都会提供的,,

我试过STM32F405、新唐的M482,,都没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工具越来越多了。

网友D:
qt 做的? qss 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qt 做的? qss 掉了?

PyQt5做的,,据说是qwindowsvistastyle.dll文件没打包进去,,需要建spec打包才行,,我还没试

网友E:
除了寄存器,能查看RAM的内容吗?

网友F:
好像不行啊,你这个有限定 jlink_x64.dll的版本吗?

网友:
不如把你的dll共享上来吧,可能新版本的你的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不行啊,你这个有限定 jlink_x64.dll的版本吗?

对,限定x64版本的JLink_x64.dll,,因为我用的python 3是64位的

segger安装目录下两个版本的dll都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全都是精品啊!

网友:
好帖,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记得ST官方有个软件可以查看内存的,不知道能不能查看寄存器呢? ...

请问,按个工具叫什么名称,打算试试

网友:
SVD文件解析,可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谢谢分享  python jlink 软件越来越多啦

网友:
感谢分享,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要JLINK能连上,,就能读

SVD文件单片机厂商都会提供的,,

偏门的单片机真没啥描述文件  新建工程只能选择cm3器件  然后提供个头文件  没有具体型号

能否介绍下这个svd文件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JLINK能连上,,就能读

SVD文件单片机厂商都会提供的,,

Svd文件估计arm有官方文档  但是能否通俗给大伙科普一下结构和解析甚至自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别人的板子 想看寄存器的值,能不能通过JLINK读出来

那样意味着别人板子没加密能直接导出bin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寄存器,能查看RAM的内容吗?

读什么不过是地址问题  都可以  关键在于解析  一堆十六进制没法看  所以点在于自己定义描述文件描述内存内容  然后才能直观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偏门的单片机真没啥描述文件  新建工程只能选择cm3器件  然后提供个头文件  没有具体型号

SVD文件其实就是个XML文件,,格式说明:https://www.keil.com/pack/doc/CMSIS/SVD/html/svd_Format_pg.html

解析的话应该有很多现成的库,,可以github上搜下,,

自己写SVD文件就没必要了,,这个是单片机厂家的活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SVD文件其实就是个XML文件,,格式说明:https://www.keil.com/pack/doc/CMSIS/SVD/html/svd_Format_pg. ...

有些厂家真懒到没这个  只提供个头文件完事

网友:
看界面挺不错,下载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限定x64版本的JLink_x64.dll,,因为我用的python 3是64位的

segger安装目录下两个版本的dll都有 ...

我用6.x版本的dll之后会提示如下图
估计还和你dll的版本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6.x版本的dll之后会提示如下图
估计还和你dll的版本有关

点击“OK”按钮,,然后根据你的芯片选择Cortex-M0、M3或M4内核应该就行了,,

或者装一个旧版本的SEGGER,,下载链接: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Setup_JLink_V502k.zip

网友F:
引用 楼主:
点击“OK”按钮,,然后根据你的芯片选择Cortex-M0、M3或M4内核应该就行了,,

或者装一个旧版本的SEGG ...

主要是选不了,全是空白的,就像这样

网友:
Cortex-M内核单片机外设寄存器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选不了,全是空白的,就像这样

确实有问题,,是因为我之前一直用的Python2,,现在换到Python3,,给JLINK发送命令时需要使用bytes,不能再是str,,所以需要编码一下,,即将原来的:

改成:

修改后的打包文件: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确实有问题,,是因为我之前一直用的Python2,,现在换到Python3,,给JLINK发送命令时需要使用bytes, ...

楼主,你好。以前的RTT有打算用PY3改写吗?

Python实现RTT客户端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a6160d31

网友:
知道有个nxp的 FreeMaster,应该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以前的RTT有打算用PY3改写吗?

暂时没打算

新的尽量用Py3写,,旧的维持现状,,

网友:
看着不错,谢谢分享,后面应该会用到

网友:
对这个真的比较佩服了,能沉下心来实现已经不简单了。

网友:
这个必须要收藏了

网友I:
请教一下如何使用,进入MDK 5 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一下如何使用,进入MDK 5 跑吗

不需要MDK,,连上J-Link,,指定正确的DLL和SVD路径就可以,,

网友J:
你这个是不是通过掉dll读内存和寄存器地址实现的

网友K:
很多只有ddf文件,没svd文件,怎么用?两种格式可以转换么?

网友:
Cortex-M内核单片机外设寄存器查看、修改工具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是不是通过掉dll读内存和寄存器地址实现的

对,就是读外设寄存器那块的内存(对于JLink,内存和外设寄存器是一样的),,然后根据SVD文件描述的格式解析这些数据然后格式化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多只有ddf文件,没svd文件,怎么用?两种格式可以转换么?

不提供svd的单片机应该很少见,,只要提供Keil PACK的应该都有SVD文件,,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先收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提供svd的单片机应该很少见,,只要提供Keil PACK的应该都有SVD文件,,

好吧, 我比较鄙视Keil, 一直用的IAR, IAR只有DDF,, 我去KEIL官网找找吧,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吧, 我比较鄙视Keil, 一直用的IAR, IAR只有DDF,, 我去KEIL官网找找吧, 谢谢啦

如果你确实不想用Keil的话,,只需要去下载Keil Pack包,,然后把后缀名由.pack改成.zip,,然后解压,,从其中取出.svd文件使用即可

网友L(2021-04-13):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确实不想用Keil的话,,只需要去下载Keil Pack包,,然后把后缀名由.pack改成.zip,,然后解压, ...

楼主,为什么keil4没有这个SVD文件,只找到这个SFR文件,还有这两个文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为什么keil4没有这个SVD文件,只找到这个SFR文件,还有这两个文件有什么区别 ...

Keil好像不直接使用SVD,,它直接使用的是SFR

所以Keil5安装pack的时候会把pack里的svd文件转成sfr文件

网友L:
引用 楼主:
Keil好像不直接使用SVD,,它直接使用的是SFR

所以Keil5安装pack的时候会把pack里的svd文件转成sfr文件 ...

我用的一颗国产MCU只提供了sfr文件的,那这个文件不行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的一颗国产MCU只提供了sfr文件的,那这个文件不行是吧

不行,,

SFR好像是二进制文件,,具体格式只有Keil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