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卡是用USB接口的好还是网口的好啊?

楼主(2019-02-15):
以前一直用USB接口的NI采集卡,现在才知道,原来还有网口的,哪个是主流啊?

网友A:
看具体应用了,一般网线抗干扰能力强一点,转接航空插头也可以,USB口接插件接触条件要求高,普通接插件一般不能转接,实验室用比较好。

网友:
网口还带隔离,USB搞不好会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应用了,一般网线抗干扰能力强一点,转接航空插头也可以,USB口接插件接触条件要求高,普通接插件一 ...

其实主要是网口无协议,短暂掉线不需要重连(udp协议)。而usb受干扰容易掉线

网友:
1、传输距离远的还是用网线,usb超过5米高速传输可靠性打折扣
2、网线水晶头有卡扣,比普通usb插的结实

网友B:
工业用途请用以太网,说多都是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用途请用以太网,说多都是泪。。

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用途请用以太网,说多都是泪。。

我的电脑和采集卡机箱就在一个桌子上,工业上用USB也可以吧,不比网口差吧,主要是以前一直在学习USB口的采集卡,网口的刚刚接触。

网友:
工控上绝对不要用usb

网友:
看你需求了,如果简单应用,USB挺好,如果规模应用,长时间工作,还是网口。   刚做了一个几百个通道震动采集的,用的PCB的传感器,四通道一个板子,用了一百多快,用USB我得哭死。

网友:
USB大数据传输太多不稳定的因素了,要用的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和采集卡机箱就在一个桌子上,工业上用USB也可以吧,不比网口差吧,主要是以前一直在学习USB口的 ...

以太网可以隔离
以太网是CRC-32
以太网不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另外,LZ可以试试,拔掉正在通信中的USB线几秒钟后再插上,看通信能不能自动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和采集卡机箱就在一个桌子上,工业上用USB也可以吧,不比网口差吧,主要是以前一直在学习USB口的 ...

非隔离的USB采集卡(采样率稍微高点的都不好做隔离,至少市面上很少)搭建的测试系统很容易受到surge和EFT的影响,而且想做好也很困难。如果一定要用,那整个系统的电源输入口最好做220V隔离+专门针对EFT的滤波器。抗扰性不足导致的问题,不是每个使用环境都会出现的,一旦出现了唯一能做的就是隔离+滤波器,行就行,不行也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