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LGT8F08A定时器的PWM例程!自己写的输出波形不对!

楼主(2019-02-15):
LGT在本站设立分论坛时,买了些芯片和仿真器。当时也没时间学习,一直搁置着。现在有空了想用起来,碰到了些问题。但是分论坛已经关闭了,网上也找不到资料。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现在在用定时器写PWM程序时碰到了问题,快速PWM模式下,按理PWM频率根据分频系数应该是固定的,然后可以改变占空比。但是我试下来占空比总是50%。
不知道坛上还有没有人在玩LGT单片机,能不能分享一个LGT单片机的PWM程序。

网友A:
http://www.lgtic.com/       用它的芯片是很累

网友B:
void PWM_ON(void)
{
        TIMSK0 = 0X00;
        TIFR0  = 0X00;
        TCCR0A = 0x42;
        TCCR0B = 0x02;
}

void PWM_OFF(void)
{
        TCCR0A = 0x00;
        TCCR0B = 0x00;
}

void PWM_Set(uint32 F_CTC)
{
        TCNT0  = 0;
        OCR0A  = F_CPU / F_CTC / 16 - 1;
}

你是不是用这个了 这个就是发50占空比的

网友C:
还是放弃吧,都停产了!已经改到328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lgtic.com/       用它的芯片是很累

谢谢回 复,但是这个网站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PWM_ON(void)
{
        TIMSK0 = 0X00;

谢谢回复!
我是看了手册自己写的,普通模式和CTC模式都试出来了,就是PWM试出来不对。
按理改变OCR0A的值就是改变了占空比,但是我改变了OCR0A的值改变的是50%占空比的方波频率,占空比并没有变化。要么是我理解错了!
星期一上班了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放弃吧,都停产了!已经改到328p了

四十加的中年大叔没事弄着玩玩的!扔着也是扔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是看了手册自己写的,普通模式和CTC模式都试出来了,就是PWM试出来不对。
按理改变OCR0A的 ...

貌似OCR0A是频率 老哥试出来后 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