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真*松香焊膏

楼主(2019-02-15):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用的都是买电烙铁时顺便买的不到三块钱的焊膏,像下面这种。

用的也很痛苦。好的焊膏一方面会使氧化的金属表面除锈、便于焊锡浸润(即所谓的上锡);
另一方面可以增强焊锡的流动性和表面张力,使焊点圆滑,集中在焊盘和元件管脚上。

但是之前买的廉价焊膏上述两个作用都达不到。
剥出来裸露时间长一点的铜线,轻微氧化后涂上焊膏也挂不上锡;
PCB焊盘上抹上焊膏预先上锡的时候(如下图)也不容易挂锡,挂住了流动性也很差(确认用的是流动性好的有铅焊锡,烙铁温度也够)。

想到多年之前用的松香块还是很好用的,除锈除氧化和增强流动性能力都很强。
在论坛上也看到介绍怎么利用松香和酒精自制松香水,本来是想做一些松香水代替焊膏的,
可是一方面过年期间快递和网店关门买不到松香,另一方面自己手头也没有无水酒精。

于是前几天突发奇想,到楼下花坛里的大松树树干上摘下来好多真松香,如图。

一个窍门是远处看到松树树干上白花花的一片,就是松香很多的标志。
收集松香的时候最好使用镊子,再带上个小铁盒。松香很粘,粘在手上和容器上都不好清理。

回到家,找个金属盒盖,就像下图这样,放一点松香,把不好用的焊膏也放一些进去。
焊膏和松香的比例大概是1:1到2:1,焊膏可以稍多一点。一次可以少做一点,用完再做就好。

放料后用热风枪开到160摄氏度左右,把焊膏和松香吹融化,找个小棍边用热风枪加热边搅拌。
注意温度不要太高,超过200度松香容易开始炭化,焊膏也会挥发。
混合好之后就像图中下面那一滩膏状物,跟原先的焊膏相比粘度大一些。

做好之后感觉很好用。与松香水不同,这种松香焊膏用的时候是膏状,不会淌得到处都是,也不容易挥发完剩下板子上炭化黑乎乎一片。
用小贴片元件测试,涂上松香焊膏之后,放在预先上锡的焊盘上,
热风枪吹到260度焊锡融化就能可靠把元件焊在焊盘上了,之后自己焊贴片板子几乎不需要电烙铁。

网友A:
楼主可以拍个视频发到B站或者YouTube ,有人就喜欢看这种,或者开个节目,野外电工生存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拍个视频发到B站或者YouTube ,有人就喜欢看这种,或者开个节目,野外电工生存指南 ...

野… 野外… 如果没有自备发电机的话要电工何用。还是变身贝爷抓虫子吃吧,哇咔咔

网友:
引用 楼主:
野… 野外… 如果没有自备发电机的话要电工何用。还是变身贝爷抓虫子吃吧,哇咔咔 ...

这就要发挥你聪明才智了

网友B:
花一块钱买一盒最廉价的电工用的松香,用烙铁在上面烫出一个凹坑
用的时候倒一点点洗板水进去搅和搅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一块钱买一盒最廉价的电工用的松香,用烙铁在上面烫出一个凹坑
用的时候倒一点点洗板水进去搅和搅和 ...

我靠,自己找死不要拖着坛友死啊。本来洗板水就是剧毒致癌物质,用烙铁一烫都挥发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野… 野外… 如果没有自备发电机的话要电工何用。还是变身贝爷抓虫子吃吧,哇咔咔 ...

可以考虑用烧木炭的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烧木炭的烙铁

夜猫子大师,仰慕您的木炭烙铁技术,还收徒弟不?

网友D:
楼主收集的松香有多少啊?

网友:
,野外电工生存指南

网友:
自力更生!楼主威武!赞一个!!!

网友E:
这边几乎没见过松树 采集不到松香  貌似松香也不贵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收集的松香有多少啊?

目测有10g,接近两枚一元硬的重量吧。大部分都是在一棵树干上收集的。

天然松香有点像白蜡烛上淌下来的蜡,白色的条状。不过摘下来很容易软化,化了又很粘,所以尽量带着镊子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边几乎没见过松树 采集不到松香  貌似松香也不贵哈?

不贵不贵,主要是前段时间没快递嘛,想买买不到这才回归原始。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昨晚快递的松香刚到家。
跟成品的块状松香相比,我感觉天然松香更容易融化,放在屋里暖和些的地方就会变得很软要流动起来一样。对助焊的效果倒是没觉得有多大差别。

网友F:
楼主,我一直不敢用淘宝上的焊膏,主要是怕腐蚀,虽然他们都说无腐蚀的,我的板子一丁点都不能腐蚀的,所以只敢用松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夜猫子大师,仰慕您的木炭烙铁技术,还收徒弟不?

汽修工焊电瓶接线桩还真有很多用炭烧的烙铁

网友H:
楼主采到的是松脂,不是松香

网友I:
在数码之家看到个民间秘方

去药店买液体石蜡油,10块钱很大一瓶,而且这东西还能喝进肚子里通便润肠,绝对是非转基因的

然后把石蜡油烧热,把松香丢进去就出来糊状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一直不敢用淘宝上的焊膏,主要是怕腐蚀,虽然他们都说无腐蚀的,我的板子一丁点都不能腐蚀的,所以 ...

讲真,我用过的焊膏不算多,加上学校里课题组的大概只有三四种,不过到现在还没发现有明显腐蚀性的焊膏。腐蚀性是指会破坏电路板上的走线吗?

另外如果确实有不能腐蚀的需求,谨慎一些是对的。
如果板子上都是贴片元件,求推荐用松香助焊的经验啊,是用的松香酒精溶液吗?固体松香应该不太方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采到的是松脂,不是松香

嗯,你说的对。看过你的回复之后专门去查了下才知道呢,涨知识了
天然的分泌物是松脂,松香是松脂的提取物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汽修工焊电瓶接线桩还真有很多用炭烧的烙铁

猜测是因为接线桩热容量比较大,电烙铁功率难以达到吧?
炭烧烙铁我之前确实没见过,下次路过汽修厂的时候去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数码之家看到个民间秘方

去药店买液体石蜡油,10块钱很大一瓶,而且这东西还能喝进肚子里通便润肠,绝对 ...

所以我没理解错的话,是石蜡油充当了松香的溶剂吧,类似松香水里面酒精的作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没理解错的话,是石蜡油充当了松香的溶剂吧,类似松香水里面酒精的作用 ...

石蜡油不能溶解松香,泡多久都不溶解,这点和酒精作用不一样

石蜡油烧热后,松香也会融化成液态松香,然后两者才能混合,冷却后成了糊状混合物

网友:
野外电工生存指南 点赞 这注意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石蜡油不能溶解松香,泡多久都不溶解,这点和酒精作用不一样

石蜡油烧热后,松香也会融化成液态松香,然 ...

听起来好神奇。焊接完之后残留的石蜡是对PCB无害。石蜡松香焊膏跟酒精松香水相比,除了流动性弱还有其他好用的地方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讲真,我用过的焊膏不算多,加上学校里课题组的大概只有三四种,不过到现在还没发现有明显腐蚀性的焊膏 ...

松香我试过多种方式,主要是焊贴片,整块的不便于抹到电路板上,不行,酒精松香溶液,也不好,主要是酒精不太爱挥发,得等酒精挥发完才能焊接,时间太长了,而且流的PCB上哪里都是,也试过把松香打成粉末,涂抹到PCB,倒是干得,可以立即焊接,也不到处流,但是用量总是太多,无法控制,看网上有卖松香笔的,想买一个试试,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个小毛刷,沾一点酒精,再刷一下整块松香快,再赶紧刷一下要焊接的贴片位置的PCB板,至于刷多少松香,还可以自己控制,可以反复,很快酒精就干了,可以立刻焊接。

网友:
野生楼主一一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起来好神奇。焊接完之后残留的石蜡是对PCB无害。石蜡松香焊膏跟酒精松香水相比,除了流动性弱还有其他 ...

我试着做过一些并实际用了下,助焊效果很不错。其它的优点感觉就是清理比较方便,要求不高的话纸巾一擦就好了,不会像松香水黏黏的时间久了结块不好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香我试过多种方式,主要是焊贴片,整块的不便于抹到电路板上,不行,酒精松香溶液,也不好,主要是酒精 ...

跟我预想的一样,酒精松香流动性太强了,要等酒精挥发差不多才好,不然都淌走了也起不到助焊效果。

酒精松香,据说要把少量酒精放入相对较多的松香里制成浓稠溶液才好用,用的时候也是要小刷子涂抹。
楼上坛友提到石蜡加松香,感觉可以试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预想的一样,酒精松香流动性太强了,要等酒精挥发差不多才好,不然都淌走了也起不到助焊效果。

酒精 ...

酒精松香配比一般网上都要到饱和溶液为止,但是太稠了,我涂了一次,PCB上的松香太厚了,我焊了一个单片机,管脚0.5mm间距的。至今怀疑焊接可能接触不良,因为PCB和管脚之间的松香太厚了,由于焊接时间很短,怀疑松香没有挥发干净,导致管脚同PCB接触不良。

网友:
松香块直接溶于酒精就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