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的CP2102还用装驱动吗?

楼主(2019-02-16):
别人做的机箱,用电脑USB输出端口接入机箱,机箱内部是用CP2102转成TTl电平,后面接飞思卡尔单片机,悲剧的是我焊的USB转接线把USB的电源和地接反了,结果导致机箱内部的CP2102电源和地也反接,滤波电容冒烟了,CP2102也烧了,准备自己买一个新的CP2102换上,这个还用装驱动吗?是随便找一个驱动就行吗?

网友A:
已经装过驱动自然就不用装了,甚至端口号都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装过驱动自然就不用装了,甚至端口号都是一样

再问,初次用2102,这个USB转TTL芯片,新的集成块,是不是像232转TTL集成块max232一样,不装驱动就能把USB转成TTL电平?但是要想把USB转成232电平,就得安装驱动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初次用2102,这个USB转TTL芯片,新的集成块,是不是像232转TTL集成块max232一样,不装驱动就能把USB ...

MAX232是TTL转232的,跟USB没关系,你如果要转232得先由2102转成TTL,再用MAX232转成232电平,只有前一步的上位机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