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M868模块GPS/GPRS,GPS部分自带LNA吗?无源天线布线多长合适?

楼主(2019-02-16):
SIM868 现在用有源天线没问题,可以定位成功,但是无源天线就不行,不知道是距离太远(PCB布线)

这个模块支持无源天线和有源天线,但是没有说明是否自带LNA,而移远MC20描述里面强调了自带LNA,再考虑实在不行就换方案算了。。。

sim868就怕虽然支持无源天线,怕定位效果不好,因为是放在车里面用的,自己加一个LNA,很多是BGA封装的,自己又要匹配阻抗太麻烦了

我的PCB:
1线是GPS天线线,
2pix座子
3无源天线接入点,天线在反面

SIM868和MC20的接收灵敏度好像是一样的,是不是意味着SIM868也自带了LNA?

SIM868官方文档接线图

网友A:
SIM868 是自带LNA的, 在文档 SIM868_Hardware_Design_V1.01.pdf 中专门描述了
With built-in LNA, SIM868 doesn’t need external LNA

你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LNA,而是你把射频线当普通信号线走了, 根本不考虑阻抗匹配、信号完整性的问题,用有源天线能定位算你运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868 是自带LNA的, 在文档 SIM868_Hardware_Design_V1.01.pdf 中专门描述了
With built-in LNA, SIM868  ...

额,不太懂这方面的,现在把无源天线含在焊盘也不行,尺寸太小了,只有15mm*15mm,不只是不是自带的LNA不够,需要自己做一个有源天线在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868 是自带LNA的, 在文档 SIM868_Hardware_Design_V1.01.pdf 中专门描述了
With built-in LNA, SIM868  ...

兄弟,天线匹配在布线时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不太懂这方面的,现在把无源天线含在焊盘也不行,尺寸太小了,只有15mm*15mm,不只是不是自带的LNA不 ...

LZ,你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