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CDC电源环路补偿问题

楼主(2019-02-16):
如题,我用TPS54526做了个横流的DCDC电路,测试发现虽然电流输出正常但环路不稳定,SW波形乱跳,想请教下这个如何做补偿,如何测试 计算参数。

楼主:
怎么添加不了图片?

网友A:
乱跳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添加不了图片?

运放输出一般不能直接接FB。你应该使用电阻桥的结构去做恒流,然后计算合适的阻值。像我用的PWM线性调流是这么个结构:

FB以及GNDLED都是根据电流算出来的,左边是LPF以避免输出抖动。目前测试结果良好,PWM频率为2KHz左右,肉眼看不到闪烁。

电阻桥用笔是很难算出来的,你得用电脑去拟合或者穷举(我是穷举的)。这个电路设计是2A,实际电流约1.9A,VFB是0.8V,采样电阻0.2R。运放能不用就不要用了,很难调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一般不能直接接FB。你应该使用电阻桥的结构去做恒流,然后计算合适的阻值。像我用的PWM线性调流 ...

长见识了,一直以为FB可以接运放那么用呢。不过您这个电阻桥第一次见,先学习一下再请教

网友:
这个是电压型IC.

网友C:
你需要把输出电压作为主反馈,输出电流做个环路叠加到VF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跳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SW波形

楼主:
问题暂时解决,C20电容调整为30n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把输出电压作为主反馈,输出电流做个环路叠加到VFB

这个和4楼做法类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