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挽结构高频变压器参数如何计算?

楼主(2019-02-16):
输入电压范围:9-16V
输出电压:320V
输出电流:0.15A
开关频率:100KHz
请教下:变压器应该用什么骨架?具体参数应该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功率,用手机充电器的变压器就够了

0.15*320V  =  48W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功率,用手机充电器的变压器就够了

48W 呢,手机充电器的变压器是不够的,线都绕不下

楼主:
手机充电器应该是不行的,整体功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带风冷,用PQ2020磁芯,初级2Ts,线径(最好多股)1.3mm;次级81Ts,线径0.2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功率,用手机充电器的变压器就够了

现在论坛里随口扯蛋,满嘴跑火车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你家手机充电器有50Watt?

网友(2023-04-03):
引用 网友B:
现在论坛里随口扯蛋,满嘴跑火车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你家手机充电器有50Watt? ...

大哥。今天是2023年4月3日,手机充电器一百多瓦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是开环定变比的,无法稳定输出320V,而且因原边尖峰的存在,那怕输入电压固定,空载轻载输出电压变化也比较大。推挽硬开关跑100K有点为难,效率比较低。整流用300nS的快速二极管太差了,现在30-50nS的很普遍

网友C:
这个规格,我用EFD25做9-36V输入的反激,满载效率90-92%,最大效率点93.5%

网友C:
这个EFD20,25W,反激36-72V转12V2.1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EFD20,25W,反激36-72V转12V2.1A

楼主是想升压,输出320VDC,这种用推挽确实比较简单

网友E:
用EI或EE25-30,初级0.9mm14双匝,次级0.24mm350匝,高压绕组绕在里面,低压绕组在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想升压,输出320VDC,这种用推挽确实比较简单

楼主9-16V输入,他这个电路在负载固定时,320V输入也变化1.78倍,考虑轻载,变化2倍以上

简单?推挽在小功率应用啥优势也没有。

市场上1-5W的定变比royer小模块就是推挽,你必须接10%的死负载,否则电压飘得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EI或EE25-30,初级0.9mm14双匝,次级0.24mm350匝,高压绕组绕在里面,低压绕组在外面 ...

这样饶死得很惨,高变比的变压器要用三明治绕法

网友F:
三明治绕法很不利于小批量生产,没人愿意干,难道造500个也自己绕吗。虽然是高频变压器但设计的时候常常放大余量,所以他这个要考虑好多因素,因为铁芯大了会影响太多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明治绕法很不利于小批量生产,没人愿意干,难道造500个也自己绕吗。虽然是高频变压器但设计的时候常常放 ...

你说的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规格,我用EFD25做9-36V输入的反激,满载效率90-92%,最大效率点93.5%

就是普通的谷底开通的反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普通的谷底开通的反激吗?

A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