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使能端,给信号时,负载电流很大,请教诸位坛

楼主(2019-02-16):
升压电路使能端,给信号时,负载测的电流很大,这个板子没有什么低功耗器件,请教诸位坛是什么方面的原因呢

网友:
不上电路靠猜的?
究竟是哪里的电流大了?

网友A:
这样问法, 我只能这样回答, 既然电路没有低功耗器件,那么大电流就是正常。

网友:
好歹上个图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电容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问法, 我只能这样回答, 既然电路没有低功耗器件,那么大电流就是正常。 ...

我也想这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