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使用树莓派CM3设计工业用产品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9-02-16):
准备用CM3设计一个工厂用的CNC、PLC数据采集器,之前用X86的无风扇电脑来做的,转用树莓派还是有些担心,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用树莓派做产品的经验或者教训可以参照?避免走弯路

网友A:
做好电源供电,散热。基本没事。我是另外单独搞了一个小cpu和这个做通讯,一旦通讯断就强制控制mos断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好电源供电,散热。基本没事。我是另外单独搞了一个小cpu和这个做通讯,一旦通讯断就强制控制mos断电重启 ...

赞同,研究过大半年了,需要注意的也就是这几点。

网友:
用树莓派在工业场合,唯一要注意的是老板的巴掌.............

网友B:
还有很多类似于树莓派的工业级产品比如TI的Beaglebone 系列,楼主不妨也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很多类似于树莓派的工业级产品比如TI的Beaglebone 系列,楼主不妨也考虑一下 ...

BBB主要是单价比较高, CM3只有BBB Industry版本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电源供电,散热。基本没事。我是另外单独搞了一个小cpu和这个做通讯,一旦通讯断就强制控制mos断电重启 ...

树莓派据说本身带有软件看门狗,是不是也不好用?

网友:
放心用吧 CM模块做的工业产品一堆堆的

网友:
树莓派B3,视频类应用,发热比较严重,用的博通的CPU是商业级的,所以建议还是选一款工业级的吧,第一位的还是稳定性,第二位才是性价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树莓派据说本身带有软件看门狗,是不是也不好用?

树莓派本身带不带看门狗,我没有研究。我不太关心这些pi本身的,我是在我的APP里做的定时收发命令外接一个小的stm32用于管理的。除了监视树莓派本身是否异常外,我主要是用来监视我的APP是否有异常退的情况,如果有退出,stm32就控控制mos 断电重启树莓派,这个是久精考验的做法。我的APP是开机自启动的,我用的是类似树莓派的pi,跑的是android系统,把原生的android桌面给换了,开机启动我自己的APP,  APP像一样,总有感昌发烧的时候会异常退出,当然机率非常非常之低,我单独加了小arm对于这个进行电源管理,方法虽笨,但很管用。

网友A:
话又说过来了,用pi做的话谓工业场合只要不是人命关天,宕机有重大损失的,就是图个性价比和方便,体积小,重量积,功耗低。  其实很多冒牌的工控机上面内存条/ssd  什么的也都是商业机的。  真是超级重要的地方这钱一定不要省。
现在是移动PC时代, 用pi来开发些产品,特别是量不大的,真的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案,(树莓派除外,CM3B+  性能还是太渣了只能跑跑linux,流畅运行不了更适应当下这个时代的android) 很多4核/6核的pi  性能相当于2、3年前手机性能了,android跑的非常的欢快,做起应用来,能找到开火箭的感觉。。。

网友:
参考阿瓦隆矿机就行了,该矿机大量使用树霉派作控制板,7*24小时不间断工作,跟你的应用场合条件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本身带不带看门狗,我没有研究。我不太关心这些pi本身的,我是在我的APP里做的定时收发命令外接一 ...

这个很棒,学习了,跑飞掉就重新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又说过来了,用pi做的话谓工业场合只要不是人命关天,宕机有重大损失的,就是图个性价比和方便,体积小, ...

求大神推荐核心板

网友A:
树莓派,neno派,香程派。。。我都在使用。
主要看装什么系统,对速度要求
基本上淘宝上的各种知名的派,满足性能的前提下,可以随便买。质量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毕竟使用量大。   资料最全的是树莓派,这个最好用最新的3B+,   发热比上两代要小许多。有可能还为这些派加个3-4CM小风扇(一定要双滚轴的,只有这样才可以24小不停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莓派,neno派,香程派。。。我都在使用。
主要看装什么系统,对速度要求
基本上淘宝上的各种知名的派, ...

好的谢谢。

网友C:
最近玩了个ROCKPro64,用的瑞芯微RK3399,号称5年支持周期。Android自带7.1和8.0,Linux有Ubuntu,Debian,Centos。然后各种外扩板卡SATA接口,M2接口一应俱全。只是没有板载eMMC和无线模块(可另够)。
还有友善之臂的Nano Pi M4,也是RK3399芯片,板载eMMC和无线模块,比ROCKPro64贵100多吧。

网友:
已经有人这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玩了个ROCKPro64,用的瑞芯微RK3399,号称5年支持周期。Android自带7.1和8.0,Linux有Ubuntu,Debian ...

谢谢分享。

网友:
最新的核心板还买不到吧

网友(2019-12-02):
啥时候有cm4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