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知道这种图是什么软件画的呀?

楼主(2019-02-16):
有没有哪位知道这种图是什么软件画的呀?

网友:
看不出来。。。费点劲PS画也没问题

网友:
看过很多工控机或者触摸屏上面有这种图
不知道是不是上面自带的
我就没么用过了

网友:
这应该是工控机  组态屏 自带的

网友:
用coreldraw没问题。

网友:
皮一下:鼠标画的

网友:
我是正经人:应该是某款组态软件,很像MCGS,但很可能是自己的库。

网友:
组态软件  MCGS  组态王等,触摸屏也能做。

网友:
PPT可以画?

网友A:
化工行业的PADS或Altium, 有没有跨界的坛友,可以帮忙科普一下.

网友:
找一些这些类型的图片元素,然后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工行业的PADS或Altium, 有没有跨界的坛友,可以帮忙科普一下.

化工行业有3D的,牛逼得很

楼主:
楼上各位说对了,我就是想做一副这样的图放到触摸屏上的,但没找到是什么软件可以画

楼主:
coreldraw我一直在用,但是用coreldraw来画这样的图,因为没有库,全到得一点一点拼,挺麻烦的。

网友:
画图软件都可以,会哪个用哪个 我用coreldraw

网友:
一般用组态软件自带一些素材

网友:
就是组态,

网友:
visio应该能画……

网友(2019-08-21):
组态软件 MCG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