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邦SDRAM W9825G6KH 很难用的样子,有没人用过?

楼主(2019-02-16):
原有的设计不改,FPGA驱动SDRAM, 用镁光 MT48LC16M16, 海力士HY57V561620 都可用,后发现华邦的W9825G6KH 很便宜,就买来换上,不能用,感觉像是地址出错了。看数据手册没看出区别,有没人用过,有没什么注意的要点?

网友A:
主要是看几个参数的延时周期数  估计不一样 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几个参数的延时周期数  估计不一样 引起的。

调过,没效果。
现象是:ROW 地址无论等于什么值,读到的都是第0 ROW的值。写操作时ROW地址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它不会覆盖0 ROW的值,只有真的写0 ROW,读才有变化。

网友:
你们这块太不熟悉了,比较依赖SOC厂家调试。

网友B:
你有虚焊吧。好好检查是不是有连锡之类。不要随便质疑,我司用ddr2上百片了,非常皮实稳定。

网友:
曾经有个项目,用hy的ok,用mt的就死活不行。后来放弃m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虚焊吧。好好检查是不是有连锡之类。不要随便质疑,我司用ddr2上百片了,非常皮实稳定。 ...

焊接没问题。是SDRAM,不是DDR2

网友C:
用过IS42S16160   MT48LC16M16  W9825G6KH,都是直接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IS42S16160   MT48LC16M16  W9825G6KH,都是直接替换的

真的吗? 这么说本身应该没什么区别,那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 这么说本身应该没什么区别,那就难搞了。

我自己没用过W9825G6KH。板子客户自己生产他们用的W9825G6KH,没有问题很正常。stm32f429驱动

网友D:
楼主考虑下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考虑下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立创商城买的

网友E:
换一片试试,可能刚好恰巧这片坏了呢!有时候芯片经常莫名的坏掉,可能静电给打坏了。。。

网友(2019-05-22):
引用 网友E:
换一片试试,可能刚好恰巧这片坏了呢!有时候芯片经常莫名的坏掉,可能静电给打坏了。。。 ...

你在那里买的芯片呀,芯片不短路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一直在用这个片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