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移动硬盘挂了,请教数据恢复办法

楼主(2019-02-16):
西数的 My book Essential 2T, 插电脑后USB有反应。 但磁盘管理里面找不到硬盘,硬件管理器里面也没有。
拆开把硬盘支架挂在台式机上,也找不到。
西数的绿盘...
这个硬盘实际使用时间没多长,主要是拿来存储一些资料什么的。
想请教有无办法将里面数据恢复出来,因为里面有些不可描述的电影什么的,所以不会考虑寄出修复。只会自己尝试。

网友A:
推荐一款很好用的文件恢复软件,秒杀EasyRecovery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35180-1-1.html

上面是已经自带注册的3.0版本,另外备份数据不建议用绿盘(我是习惯用蓝盘来备份)。

网友:
不是重要数据就算了。机械硬盘本身可靠性就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款很好用的文件恢复软件,秒杀EasyRecovery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35180-1-1.html
(出处: ...

他是不见了盘,不是不见了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是不见了盘,不是不见了数据!

  那就用 DiskGenius 试试。

网友:
认不到盘,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用DiskGenius寻找分区表恢复分区试试。前天给公司电脑c盘扩容,不小心把整个盘分区搞没了,所有数据都没备份,吓得我一身冷汗。幸亏用这个软件查找分区表恢复了大部分数据

楼主:
整个硬盘在设备管理器里都看不到,应该用这些恢复软件都没用的吧

网友C:
按照故障现象,应该是磁盘不转了,飞不起来~所以USB有反应,认不到硬盘

楼主:
不知道换一块PCB能不能用。 有哪位有废弃不用的WD 绿盘 2T的,线路板可转让给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故障现象,应该是磁盘不转了,飞不起来~所以USB有反应,认不到硬盘

硬盘能听到在转的....

网友:
前几天一亲戚的硬盘在摔了一下后也是认不到磁盘了,能听见硬盘在转。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手动点   扫描硬件改动   能认到磁盘,时间比较长,识别后只能看到一个磁盘  显示465G(500G的硬盘),状态为空闲,不知道是不是分区表被破坏了,用软件去扫描文件都是没有任何速度的,后来还是拿到外面去找专业恢复数据的搞定了,花了近2K。只用了一天数据就基表全部回复了,看起来应该问题不是很严重

网友:
手上有一个盘也有类似的问题。那位莫友有靠谱的硬盘维修推荐、推荐。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移动硬盘起码还可以拆出来挂台式机或笔记本的SATA口上测试,我的西数移动硬盘居然直接主板上一个USB3.0口,有问题,直接就要扔了

网友:
正常接电脑上。
用DiskGenius 看看能看到数据不。
前阵子我的希捷硬盘挂了,比你这个还夸张,插上硬盘电脑蓝屏,换了N个电脑都不行。最后是进了win2000的PE,打开DiskGenius ,居然能看到数据,果断复制出来。。。

网友:
找块同型号的板子换上试下,有的需要更换上面的eep,我曾经救出一个st20g的数据,不需要换eep,就是奇慢,好在数据都出来了。

网友:
坛子里N多说希捷西数挂掉的,果然不靠谱,日立东芝之类的很少听到挂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