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数组的问题

楼主(2019-02-16):
有两个数组A和B,其内部的元素不同,想要在不同的条件下,第三个数组C分别等于A和B 。我用数组写的,结果不行,数组C好像没有得到想要的值。请教应怎么搞。

uchar  C[3]={0};
uchar A[]={1,2,3};
uchar B[]={4,5,6};
uchar *p=C;

if(PIND.4==1)
{
        p=A;
}
else if(PIND.4==0)
{
        p=B;
}

网友A:
P等于A或者B之后,就跟C没关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等于A或者B之后,就跟C没关系啦

我ca,LZ想要的结果是把数组赋值给C,然后程序只是把指针改了一下。。

网友:
大数组有memcpy,小的自己写个循环

网友:
楼主应该好好理解一下指针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等于A或者B之后,就跟C没关系啦

请教,那应该怎么弄?

网友:
怎么同一个问题又开了一贴。。。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0618918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那应该怎么弄?

正如楼上朋友跟你说的,你要熟悉指针用法。
p是指针,可以任意指向A,B,C,你就用这个p就行了,灵活,别用C这个数组,麻烦。

p=B后,p[0]  p[1]   p[2]这样形势来访问就可以

网友B:
uchar  C[3]={0};
uchar A[]={1,2,3};
uchar B[]={4,5,6};

if(PIND.4==1)
{
        memcpy(C,A,3);
}
else if(PIND.4==0)
{
        memcpy(C,B,3);
}

网友:
p=C只是让p指向了数组C的地址,并不是p就变成C了。后面p又指向A,和C就没啥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char  C[3]={0};
uchar A[]={1,2,3};
uchar B[]={4,5,6};

正解来了。

楼主:
9楼用memcpy函数的方法经试验是可行的。

网友:
不用p 直接用C就行

网友:
你只是在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