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三款ssd,哪个好点

楼主(2019-02-16):
京东上这三款价格差不多,选哪个好点

网友:
从左排到右

网友:
三棒的缓存大些。Intel有几年一直用SF主控,都不带缓存的。

网友:
随便买,这3家都是白片,性能也都是上游,具体的差别你基本体验不到。

网友:
三星的那款前几天都是339

网友A:
WD480G 399元
https://item.jd.com/100000338323.html

网友:
我感觉都行

网友B:
我觉得这三个都可以的,我现在浦科特 三星 Intel的都有,但是只做系统盘。数据存机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80G 399元
https://item.jd.com/100000338323.html

谢谢,不是给自己买,稳定第一,自己买就考虑这个了

网友:
三星、Intel、浦科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三个都可以的,我现在浦科特 三星 Intel的都有,但是只做系统盘。数据存机械盘 ...

买来打算就是这么用

网友:
三星速度肯定是最快的。

网友:
推荐三星

网友:
SF自带缓存,写入放大比较小

网友(2019-04-13):
Intel和三星都是闪存原厂,浦科特需要向原厂买颗粒的

建议用颗粒原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