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开发的程序能在WIN7、WIN10下运行吗?

楼主(2019-02-16):
如题,现在电脑没装VB,问一下,

网友:
win7 32 64下都可以。
增加:win10 x64下也可以,都是些简单的程序。

网友:
VB6.0写的程序在win7和win10下运行起来过,但当时是一个临时的非常简单的程序,有没有其他问题不清楚

网友:
初次运行可能需要点右键以管理员模式运行

网友:
可以,最好还是不要用些稀奇古怪的控件,自带的比较好,试过在几个精简版下还行。

网友:
除非用了个别古老的控件,否则不需要什么附加条件就可以运行

楼主:
谢谢,我不会复杂的,只会VB

网友:
只要是VB开发的都可以,WIN系统全系列都可以,并且在WIN10下运行速度反而更快

网友:
即使VB6精简版都可以,有些老旧的控件就比较难说,我以前在WINXP下写的DX8的3D到WIN7-64就很难注册。

网友:
可以的,我做过。真的。。

网友A:
有些DLL或者OCX64位就跑不了的

网友:
OPC可以在 win10-64位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DLL或者OCX64位就跑不了的

微软自己的DLL和OCX还没遇见过跑不了的,第三方的遇见过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基本没问题。我就是在XP虚拟机里写好程序,拿WIN10下运行。有的时候要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