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在用ssh远程时断开了,再用原来密码登不进去

楼主(2019-02-16):
今天在用ssh连接时,本来要搞个web服务器。刚安装了php5.6,ssh无端的就断开了。再用ssh帐号和密码就进不去了。
我用外部的端口映射过来的,即使用的路由口的公网ip + 公网端口号 映射到树莓派的ip和端口号,树莓派默认账户和密码;
现在ping还能通,路由上也有它,还没接电视上看看是否还能显示。

本来想把树莓派就这么放家里,以后在外面使用公网来访问。这么一搞,看来不稳定地方很多,没办法无人值守了。
现在手上还没有键盘,也没有读卡器,貌似对它没招了

楼主:
今天试试用鼠标操作。还可以操作,密码换换还是不行,感觉ssh用的自己的密码系统,不是系统密码

网友A:
删掉原来的远程密钥,重新在远程 PC 上生成一个,一般是放在 home 下的 .ssh 目录里。

定一个循环自动重启的时间,几天来一次重启,我的是一个月内会随机死掉一次。

网友B:
搞了一个黑裙,稳定运行一年多,公网特别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原来的远程密钥,重新在远程 PC 上生成一个,一般是放在 home 下的 .ssh 目录里。

定一个循环自动重启 ...

重新搞进去root的ssh登录了。
但是用树莓派的pi和默认密码还是不行。

你这方法我明天试试,我看ssh还有个组,不知道是不是pi不属于这个组导致的,但是昨天还是可以的,用着用着就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了一个黑裙,稳定运行一年多,公网特别方便

公网的域名怎么搞的,我现在用的花生壳的壳域名,通过路由进行域名解析,并用端口映射到我的树莓派上

网友C:
这么费劲。你不如买云服务器的学生优惠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网的域名怎么搞的,我现在用的花生壳的壳域名,通过路由进行域名解析,并用端口映射到我的树莓派上 ...

典型可以搞到公网IP  至于怎么搞到公网IP就说家里面有摄像头,需要在外网看,  然而就给了。    至于怎么固定IP 用免费域名动态解析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费劲。你不如买云服务器的学生优惠机

自己搞可以为所欲为,想用就用,好像有公网ip了也不麻烦,就是想玩玩树莓派

网友:
为什么不用官方合作的免费 VNC Cloud,还能内网穿透。
注意:要注册成个人版的,才能免费。

网友A:
回答上面几位兄弟的问题:

就像我在电路中喜欢用分立元件,而不喜欢用 IC 一样。

这样在设计中有高度的自由性,

不会被这样、那样的工作环境条件约束,

而且做出来的东西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上面几位兄弟的问题:

就像我在电路中喜欢用分立元件,而不喜欢用 IC 一样。

是的,买的环境有些系统有限制,带宽有限制,装软件有限制。感觉自己的放心

楼主(2019-04-07):
今天又出现了,发现凌晨passwd和shadow文件被修改,原来密码不能用,这是有啥进程在修改吗

网友D:
很明显挂公网很不安全的,你要修改关闭系统常用端口,和不用的服务,避免被攻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出现了,发现凌晨passwd和shadow文件被修改,原来密码不能用,这是有啥进程在修改吗 ...

估计是被攻击了,我也在想办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被攻击了,我也在想办法 ...

不会吧,刚用就有人攻击。root用户没事,感觉像是树莓派系统自己的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刚用就有人攻击。root用户没事,感觉像是树莓派系统自己的保护

有个远程登录保护,若有人尝试暴力破解,到达一定次数或时间的时候 ssh 会锁死,只能本地登录。

我正在尝试别的方式,你装一个 shellinabox 看看,可以从浏览器登录,我准备周末回去试试看。

PS 补充一句:

别用默认端口 4200,改成一个空闲不用的,防止有人扫描和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远程登录保护,若有人尝试暴力破解,到达一定次数或时间的时候 ssh 会锁死,只能本地登录。

我正在 ...

我用的22端口。通过路由器地址映射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远程登录保护,若有人尝试暴力破解,到达一定次数或时间的时候 ssh 会锁死,只能本地登录。

我正在 ...

刚刚重启了下,然后用原来用户名就登陆不了了,只能用root改了密码再登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重启了下,然后用原来用户名就登陆不了了,只能用root改了密码再登陆 ...

那就能确认被黑了 ... 改一下默认端口可能会好些,

我也准备修改一下系统的默认端口,起码不会被菜鸡扫描到。

楼主(2020-03-06):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挂公网很不安全的,你要修改关闭系统常用端口,和不用的服务,避免被攻击 ...

这两天搞群晖,才知道这就是被攻击了。
昨天晚上捕捉到几个攻击ip,还好群晖有防护系统。都给封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