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库存为0的,有些日子了,一直还是0,怎么申请补货?

楼主(2019-02-16):
有的库存为0的,有些日子了,一直还是0,怎么申请补货?
如果不能补的话,不敢用呀,用着用着就没货了。。。

网友:
那是商城扩展库吧

网友A:
是的,这个体验太糟了,这次有也不太敢用,不知下次能不能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体验太糟了,这次有也不太敢用,不知下次能不能贴。

对,而且这种扩展库就会一直冷门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体验太糟了,这次有也不太敢用,不知下次能不能贴。

后续客户可以预备自行库存,确保客能做到按自个计划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而且这种扩展库就会一直冷门下去

现在扩展库大部分为立创商城提供,为开放性库存,所以缺货会存在的,后续嘉立创会做封闭性库存,只为嘉立创sm丅客提供,会缓解缺货这块,根本解决还要客做自备库存!

网友:
自备库必须是立创商城有的?还是可以任意自备?

楼主:
是扩展库没错,
但如果经常性的缺货,没有渠道申请补货,这样就不好搞了
哪怕是先交钱补货,再贴片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扩展库没错,
但如果经常性的缺货,没有渠道申请补货,这样就不好搞了
哪怕是先交钱补货,再贴片也是可以 ...

这问题会解决,提供的型号没库存体验极为不好,在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