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usb接口软件是自编底层驱动还是模拟串口啊?

楼主(2019-02-16):
现在电脑基本用USB同外界传输数据,比如用vc编写上位机,一般是直接编写WDM USB驱动控制USB口传输数据,还是用转换集成块如CP2102把USB模拟一个串口编程啊?感觉模拟串口简单些。

网友:
看速度要求啊

网友:
可以用usb的模拟串口,不用另外芯片。

网友:
我也想知道,VC下直接USB口传输数据

网友:
速度低的用串口或者hid设备类型。速度高的用自定义设备,驱动层使用winusb,用户层用winusb的api,使用c++、C#、java之类的进行二次封包访问。一般不要涉及WDM 开发,太麻烦了

网友:
hid也不需要驱动吧

网友:
虚拟串口简单粗暴

网友:
串口设备不用自己写驱动程序,但是还需要一个inf文件,API也比较简单,就用串口的就可以了。
自定义设备需要写驱动,也可以用WinUSB通用驱动,这样不用写驱动,不过还是需要写inf文件,如果是win10,inf文件还需要签名。
如果系统是Win8及以后的,可以采用WCID的WinUSB驱动,这样不用写inf文件,不用担心签名的问题,插上电脑就能使用。
PC上用微软的WinUSB API来操作,也可以用libusb来操作。

这里有一篇介绍如何使用WinUSB的WCID驱动,不用写INF文件,真正即插即用

简单几步,让自定义USB设备也能免驱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