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 配置的以太网不通信,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9-02-17):
stm32cubeMX 配置的以太网不通信,都ping不通,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错了
硬件:STM32F107VCT6+DP83848CVV,采用RMII方式连接。
          STM32采用25M晶振,DP83848采用50M有源晶振.
          EHT_RMII_RX0重映射到了GPIOD口
硬件以测试过,没有问题。
配置如图:

楼主:
哪位大神传一个配置好的工程文件最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传一个配置好的工程文件最好了,谢谢

我有,留个邮箱,明天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留个邮箱,明天发给你。

410827132@qq.com,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留个邮箱,明天发给你。

能否发到帖子里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发到帖子里啊,谢谢!

你用的也是cubeMX吗?他给我发的是3.5库函数的,不是cube的

楼主:
有没有用过的大神指导一下啊

楼主:
有用过的大神吗

网友C:
我用407+lan8720,一次性配置通过的。使用的是网上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407+lan8720,一次性配置通过的。使用的是网上的教程

不太清楚我这个为什么不行,找不到原因啊,你那看的哪个教程,默认的PHY型号里没有这个吧,改了哪些地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