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折叠电动车控制器看看

楼主(2019-02-17):
折叠电动车控制器图片,拆开看看

发现背面好多焊盘,有丝印表示作用, 但是看不懂,就知道XS那个焊盘是接的限速的插头。
是不是把其他相关的导线焊到不同焊盘,作用不同?

通过使用,好多控制逻辑想改

1是长按仪表的M三秒开机,  这个能不能改成上电自动开机,试过短路仪表的电源和输出后,电机可以转,但是仪表不显示,仍要长按开机才能显示。

2是 维持一个速度8秒,自动进入定速巡航  这个能取消,或者改成一个按键,按一下进入巡航都行。

3是 3个电子挡位,默认一档,每次都要按成2档或者3档用,而且一档爬坡没力,要3档才给力。  这个能不能改成2档切换, 或者一个挡位(高档)

4是我发现刹车时候有图标在仪表显示,但是巡航图标显示不正确,进入巡航不显示,减速时却显示,这个次要,可以不理

求思路,

楼主:
补充仪表说明,

我的仪表功能是 长按M开机,会自动关闭。 按键 加  减 作用相同, 没有大灯控制,灯和喇叭都是机械开关控制。 转把故障可以显示图标,刹车可以显示图标,巡航图标只有减速时显示一瞬间。

网友:
你说的这些功能都是由软件控制的,基本自己改不了

楼主:
有没有可能兼容多种模式,条线选择?

网友:
这个得重写单片机程序了,不如换个符合你需求的控制器来的方便

楼主:
换控制器,那个显示仪表应该就用不了了

网友:
说明上说了,用串口,自己改功能

网友:
这个控制器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带传感器吗?

楼主:
电机带霍尔,转把调速也是霍尔, 芯片贴的标签,撕了就不保修了。

网友:
焊盘丝印对应当功能百度上能找到

网友A:
加一个单片机上去 。上电自动开机、默认一档这些手到擒来。可靠性就看自己的软件和硬件功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单片机上去 。上电自动开机、默认一档这些手到擒来。可靠性就看自己的软件和硬件功力了。 ...

这个办法好,打算这样改。 模拟人按按键。

网友:
打电话给做仪表的厂家,说你每月几K出货量,说出你的要求,订购一个样品

楼主(2019-08-29):
半年过的真快,大概骑了2个月最后受不了那个自动定速,终于把控制器换掉了。换成默认全速不用换挡,定速是手动或者自动可选(条线选择),终于踏实了。 但是遗憾的是仪表的功能随之而去。最近开始折腾仪表。

网友B:
楼主再试试ds这个是不是定速巡航?是的话应该可以切换手动。。。我是不是看到太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试试ds这个是不是定速巡航?是的话应该可以切换手动。。。我是不是看到太晚了。 ...

不是,如果是,也不会用, 悬空4.3v, 接地,接5v 接4.3都不行

楼主(2020-10-02):
换了电机控制器,然后用ARDUINO折腾后了仪表,终于得心应手了。 各种奇葩功能都自己弄上去了。 哈哈哈, 目前骑了一年,希望车架子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