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OLED屏接口,8针,GND,VCC,SCL..顺序

楼主(2019-02-17):
手里有个OLED接口是这样的,去淘宝查了一下和现在的接口有点区别。

论坛有知道定义的吗?

如果使用SPI通讯,那复位和命令\数据选择端口是哪个?

网友:
从左到右
GND
VCC

IIC-SCL
IIC-SDA

SPI-MISO
SPI-MOSI
SPI-CLK
SPI-CS

楼主:
不清楚复位端口和命令\数据端口在哪

网友:
复位脚非必须,串行通信数据和命令看控制字,看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2楼正解
屏这么多脚并不都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