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好FPGA?有必要报个培训班吗?

楼主(2019-02-17):
如题:如何学好FPGA?有必要报个培训班吗?

新年期间学了一下原子的FPGA,发现FPGA很强大,想系统地学习
主要有2个发展方向:
        1、使用CPLD配合STM32
        2、使用FPGA做图像识别

问:
        1、FPGA的重点有哪些?
        2、有没有靠谱的培训班推荐?最好在东莞。

网友A:
有fpga了干吗还用stm32?找个riscv软核直接丢里面跑了。fpga重点是经验积累,没个几年很难出成绩。没有强烈的兴趣,对数电和软件理解不透彻,速成班出身基本上干不了像样的活吧。这东西跟算法一样烧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fpga了干吗还用stm32?找个riscv软核直接丢里面跑了。fpga重点是经验积累,没个几年很难出成绩。没有强烈 ...

cpld+STM32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目前公司有个产品如果会cpld,那么配合F103就能实现,但是现在只能用H743。
报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快速入门,而能走多远只能说靠自己的造化了。

网友B:
自己看书很多窍门搞不定,不像C语言书上就能上手。最直接的方法是:看书学语法,上手编,有高手指点,自己逛FPGA论坛充电。
一个小问题,没高手指点,你可能好几年都想不到,一句话就恍然大悟,回头一看书,才知道,原来这意思啊。
和C最大的区别是,C能debug,FPGA看似合规,其实上芯片完全不通,还不只问题在哪里。
一句话:自己摸索,会撞墙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书很多窍门搞不定,不像C语言书上就能上手。最直接的方法是:看书学语法,上手编,有高手指点,自己 ...

说得太对了!!!
这就是我想报培训班的原因,有高手指点是非常重要的。

有什么FPGA论坛推荐?

某宝找到一个培训班,以下书籍是培训班出的,望点评,谢谢。
手把手教你学fpga大道至简
百度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f4oA_g6_jYoRE4DnG631w 密码:fptw

网友:
最好有项目练手还是看平常的积累,数电一定要多看看,我到时就是看特权同学的教程入门的,比较通俗易懂吧

网友C:
我觉得报班是入门,要提高还是要实践,做项目,看人家代码------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入门容易,关键要有实际的项目

网友D:
说实话,如果你已经工作了,而且工作不涉及的话,学习必要性很低
因为一般情况下你找不到对应工作。

我学了半年,后面出来做了单片机,再找FPGA就很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报班是入门,要提高还是要实践,做项目,看人家代码------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

是的,报班的目的就是为了入门。毕业的时候就参加过STM32培训班,现在看来当时决定非常正确,培训班让我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如果你已经工作了,而且工作不涉及的话,学习必要性很低
因为一般情况下你找不到对应工作。

目前在做嵌入式,和硬件,感觉已经遇到瓶颈了,想尝试一下别的方向。

网友E:
在学校学的fpga,老师是fpga大牛,但还是一样自己学,老师带一遍软件使用,剩下的就靠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学校学的fpga,老师是fpga大牛,但还是一样自己学,老师带一遍软件使用,剩下的就靠自己了 ...

有教程推荐吗?

网友E:
教程真没有。vhl语法,软件基本配置,仿真,综合,下载跑程序,这些都是如同使用windows一样,软件使用有人带或者有教程走一遍就都会了,毕竟双A厂、X厂、L厂的软件都不一样,自己选择一家去用就好了。

真正难的是数字逻辑的组合,这个只有时间和经验积累,看教程好多都是跑软核然后写软核的C程序,还不如stm32来得痛快。

网友:
培训班就是忽悠SB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pld+STM32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目前公司有个产品如果会cpld,那么配合F103就能实现,但是现在只能用H743 ...

是什么外设103没有,需要743呢?

网友:
既然都想报学习班了,舍得花钱,说明还是有一定动力的,去学吧。
我有个网友,去年脱产1个月去学习halcon视觉。学完后继续回去上班。现在搞了大半年已经开始接项目做了。
这些东西总要学了再去找些项目做。做些项目下来才能掌握的

网友:
fpga门槛真的太高了,自己学的话能搞定小东西,比如stm32通信,传点数据,做点接口。
如果做图像处理,门槛高中又高。
如果不是工作必须,我估计一般人坚持不下去。fpga综合大一点的工程就半个小时,调试花费的经历更大。

网友:
有很多坑点,  单片机 MCU等可以DEBUG   FPGA小点的设计可以靠时序仿真, 大点的图像处理系统 基本上只能靠冥想解决问题了

网友:
以前用CPLD时,老用单片机软件的思路:顺序执行。
CPLD是同时执行的。

网友:
如果没有实际项目,从入门到放弃

网友:
坐等高人,来分析。只做过一个非常小的项目,编程的思路和C不相同。用习惯了C,刚接触时会不适应。

网友:
搞过一段时间的FPGA,说实话不习惯,语言不习惯,编程的思路不习惯,还是搞搞ARM吧

网友:
没没没没没没没,还要十个字?

网友:
跟着我来学吧

网友:
就用黑金FPGA学习板跑过软核点过流水灯,和用V语言点过流水灯的路过。工作上都用不到。过啦几年连IDE都不会用啦。

网友:
好多培训班都是针对拔高的,入门的少一点

网友:
选定一家,把那家的IDE的说明书仔细看一遍

网友F(2019-09-09):
引用 网友E:
教程真没有。vhl语法,软件基本配置,仿真,综合,下载跑程序,这些都是如同使用windows一样,软件使用有 ...

双A厂、X厂、L厂的软件都不一样,选哪家好呢

网友:
x厂用的多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双A厂、X厂、L厂的软件都不一样,选哪家好呢

那就要看你个人需要了,为了自己玩玩选intel的A厂,为搞产品双A、X、L全都要

网友:
现在基本是x厂一家独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就要看你个人需要了,为了自己玩玩选intel的A厂,为搞产品双A、X、L全都要 ...

为搞产品双A、X、L全都要,3个都搞,累不累啊

楼主:
转眼已经学习FPGA 7个月了,网络班6个月,现场1个月了,确实比自己自学快得多,特别是最近这1个月在现场培训。
目前基础课程,DDR 和 千兆网已经学完了,后面还有PCIE 光口 JESD204B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常用的技能需要掌握的?望各位大牛指点,谢谢。

附:
这两周做的一个小项目的效果,把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进行边沿检测,同时把彩色图像和边沿检测结果叠加在VGA屏上显示。

这张是手机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转眼已经学习FPGA 7个月了,网络班6个月,现场1个月了,确实比自己自学快得多,特别是最近这1个月在现场培 ...

看那板子,好像是明德阳的 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那板子,好像是明德阳的 吧   。

是的。

网友:
个人觉得不管是做软件工程师,还是硬件工程师如果想上个更高的层次最好都学一学fpga,最好能做几个项目,这样至少能理解一些芯片内部功能的实现机理,方便debug,或者设计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架构。

网友:
私信我,我给你推荐一个权威的

网友:
路过,刚学。我也想参加培训,先自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