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流监测、过流关断MOS管、自恢复电路问题,谢谢

楼主(2019-02-17):
1、MOS管控制12V对外供电,通过单片机IO口可以控制MOS关断,超过3A电流后,比较器自动关断MOS管。
2、现在的问题是
    ①:过流后关断,关断了不过流又重新打开,然后再过流再关断,反反复复打嗝。
    ②:如果在比较器后面,加上RS触发器电路,一次过流后,就不能自恢复了,要重新断电再上电才行。

请教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是咋解决的,谢谢。

网友A:
要么1,要么2

网友B:
有单片机就不需要RS触发器了,比较器输出接单片机中断,需要啥功能就自己写。
还要考虑开通瞬间对负载的冲击电流会不会引起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1,要么2

1的话,反复打嗝,有没有啥不良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单片机就不需要RS触发器了,比较器输出接单片机中断,需要啥功能就自己写。
还要考虑开通瞬间对负载的冲 ...

单片机响应速度慢,想搞成纯硬件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的话,反复打嗝,有没有啥不良后果?

打嗝占空比不要过高,频率不要过高,我一般1Hz,1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嗝占空比不要过高,频率不要过高,我一般1Hz,10%~20%

我那个图咋调打嗝频率呢?我把比较器做成滞回比较器,打嗝频率应该会低一些。

网友:
加个机器上那种三次过荷后需要手动复位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1的话,反复打嗝,有没有啥不良后果?

负载是什么,你不知道吗?

这是一个截止型保护电路,把主三极管和基极上的二极管换成PMOS管即可。J2换成三极管由mcu驱动。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03e315b2     3楼

可增加检测开通情况,一次二次保护,重开,多次保护则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响应速度慢,想搞成纯硬件实现的。

用中断,反应不慢的,电流检测用PNP三极管加三个电阻,电路更简单。

网友:
过流检测

网友:
3A电流改用0.15的检测电阻

网友:
过流监测电路,谢谢,非常好

网友:
选延迟10秒导通的loadswitch,足够你的MCu 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是什么,你不知道吗?

这是一个截止型保护电路,把主三极管和基极上的二极管换成PMOS管即可。J2换成 ...

好的,谢谢了,我看看咋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嗝占空比不要过高,频率不要过高,我一般1Hz,10%~20%

你看看,我更新了楼主位的图,我用ltspice做了个仿真图。

网友:
三极管过流电路,需要0.7V压降才能触发过流保护,压差有大了点,不适合用在稳压后的过流保护

打嗝说明灵敏
其实你把INA180的输出直接送到MCU的ADC叫,ADC循环检测,检测到过流之后马上关MOS,检测到不过流马上开MOS,也是会打嗝的
硬件比较器可以反应更快,也就更打嗝了,不用比较器直接进ADC有个好处是可以软件调过流阈值

应该设计成过流了马上保护,一旦保护后即使不过流也要延迟一段时间比如2秒或者只能用户手动按某个按键

网友:
把过流检测电阻换成是恢复保险

楼主:
打嗝治疗最新结果,比较器后面加了单稳态触发器,负载短路的情况下,每间隔36ms,打嗝0.72ms  占空比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嗝占空比不要过高,频率不要过高,我一般1Hz,10%~20%

我现在搞得效果是间隔36ms,打嗝0.72us,占空比2%,纯硬件操作,不知道你1HZ是咋搞出来的。

网友C:
12V的电源,即使短路MOS管也能撑几毫秒,可以在负载地端串联一个低电阻检测电流,直接用mcu检测,检测周期1~2毫秒,既可做电流监视,也可短路保护。

当然要选基准值小的mcu,如1.1V基准,0.1欧的检测电阻,3A,检测值约300。如分辨率不够,可以找有增益功能的。外加放大器的话,mcu选择余地就很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V的电源,即使短路MOS管也能撑几毫秒,可以在负载地端串联一个低电阻检测电流,直接用mcu检测,检测周期1 ...

检测电阻上功率0.9W,发热量有点大吧?如是减小检测电阻,直接用单片机AD采样,采样值有点小,又容易受干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电阻上功率0.9W,发热量有点大吧?如是减小检测电阻,直接用单片机AD采样,采样值有点小,又容易受干 ...

楼主描述保护电流3A,没说正常电流多大。一般来说保护电流比正常电流大一倍吧。

只是一种思路,如果偏重于低功耗,那就换一种思路。

网友:
减小检测电阻可以的,比如3A对应采样值10,无非保护值不一定正好在3A,再小受AD误差影响大。

低阻抗下干扰问题不大,即使有,也可通过软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的电源,即使短路MOS管也能撑几毫秒,可以在负载地端串联一个低电阻检测电流,直接用mcu检测,检测周期1 ...

我加了INA180A3,放大1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