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样的家庭网络布局是否可行(VLAN交换机应用)

楼主(2019-02-18):
家里总计5层,墙内预埋CAT5E或者CAT6的网线(不确定具体类别,但8根线都接了)。原计划用mesh分布式式路由的,结果家人被电信装宽带的忽悠了,400块一个总计买了5个SB荣耀路由,一层放一个(华为商城卖159/个,我TMD的去卖身赚钱都没这么容易)。最可笑的是因为客厅只预埋了一根网线,所以把8根线芯拆成了2根网线,一个接客厅路由,一个接IPTV,还准备忽悠家里装500M的宽带,真是无fuck可说。

目前实际使用遇到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客厅的路由负担最重,但网线仅有100m速率,日常使用都有问题;二是需要一个独立网关来分发不同类型数据,SB荣耀路由不管怎么设置都没法让自己和独立网关处于同一网段,所以要另装一个主路由;三是这样一来弱电井里放不下了,所以想把主路由放在客厅里,但弱电井到客厅仅有一跟千兆网线。

查找资料学习以后,发现VLAN交换机加电力猫看起来能以最低成本解决问题,设想的网络布局就是使用VLAN交换机,分出两个网络,其一连接客厅的主路由(WAN口)和光猫,其二连接主路由(LAN口)和其它从路由。IPTV使用电力猫接到光猫上,同时把客厅的网线恢复成8线的千兆线。
就是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还请大家帮忙看看,另外VLAN交换机配置时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A:
1台VLAN交换机就够了,不需要2台
IPTV也可以走交换机走VLAN,也不需要单独使用电力猫

网友B:
我就看见前面6个字,后面不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台VLAN交换机就够了,不需要2台
IPTV也可以走交换机走VLAN,也不需要单独使用电力猫 ...

感谢大佬,再帮忙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这样能行的话真的简化了好多啊,不过有个疑惑,从路由我是想挂在主路由下,而不是挂在光猫下的(因为主路由还要接一个独立网关进行流量区分),这样接的话主路由那边的WAN和LAN口不就相当于接一起了?

网友C:
IPTV的,有个建议,请参考: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f2f55a1589bd6b5b93e6ce9.html

BTW,某宝上有现成的,关键词 “网线分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看见前面6个字,后面不想看

哈哈哈,自建的小楼还比不上城里一套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TV的,有个建议,请参考: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f2f55a1589bd6b5b93e6ce9.html

BTW,某宝 ...

这个就是现在用的方案,实际是把一根千兆网线分成两根百兆(各四根线芯)。但是这么用有问题,一是客厅路由往往负担最重,但是仅用百兆网线连接。另外是完全浪费了200m的宽带。

网友D:
兄弟,需要装电梯不?

网友E:
推荐搜下iptv的单线复用。大意就是光猫的用户侧vlan配上,然后在客厅的路由配到1个lan口上。如果路由没有此功能就加1个vlan交换机

网友F:
能不电力猫尽量别电力猫, 快的时候很快,要有干扰,会让你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需要装电梯不?

这个太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搜下iptv的单线复用。大意就是光猫的用户侧vlan配上,然后在客厅的路由配到1个lan口上。如果路由没有此 ...

嗯,就是想用vlan把网络区分开,但是以前没用过vlan交换机,所以来问问好确定自己思路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电力猫尽量别电力猫, 快的时候很快,要有干扰,会让你生不如死

电力猫确实啊,实际速率能到到标称速率10%就不错了,而且稳定性堪忧,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再帮忙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这样能行的话真的简化了好多啊,不过有个疑惑,从路由我是想挂在主 ...

VLAN交换机你还是好好看看吧X宝就有介绍。关键字 vlan扩WAN

网友:
划分多个VLAN直接路由器上面就可以实现,然后在路由器上设置多条静态路由,dhcp地址池在交换机上划分。你的拓扑图画最好按楼层划分一下。

网友:
自己家里网络搞那么复杂,我装修时,所有房间都拖了一根线到弱电箱,弱电箱里放了个思科有线路由,书房里放了个无线路由。如果楼主土豪,好几层楼房的话,每层搞个弱电箱,弱电箱放大点儿,层之间考虑放个穿线管,将来想穿什么线就穿什么线。

网友:
好复杂,家里是光猫和主路由放弱电箱,主路由配置vlan一根线连到客厅,再放个路由当vlan交换机用接nas和iptv盒子,用openwrt配置很简单。

楼主:
感谢楼上大家的回复,可能实际情况我说的不是特别清楚,其实就三个目标,网关fq;主路由放客厅(弱电井放不下了);弱电井到客厅一根网线复用,连接主路由,IPTV和其它几个原有路由(考虑以后升级mesh时,可以使用有线回程)。

已经买好华硕路由器和网件VLAN交换机再加一个思科非网管交换机,这周回家开工,希望能顺顺利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看见前面6个字,后面不想看

我就看见前面6个字,后面不想看

网友G:
全千兆。
全VLAN交换机。
8线拆成2根的,还是合起来当1根用,IPTV再用VLAN去分。就家里用,根本跑不满。

无线用 AC+APxN 方案,已经有5个了,那就分成5个SSID,F1到F5吧。
但“159/个“嫌贵,那感觉很难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千兆。
全VLAN交换机。
8线拆成2根的,还是合起来当1根用,IPTV再用VLAN去分。就家里用,根本跑不满。

嗯,就是准备这样弄的。

不是159/个嫌贵,是商城卖159/个的路由,卖给家里是400/个。本来一套mesh路由大概3000左右,WIFI无缝衔接,内网全千兆。现在弄成五个WIFI,内网100m速率,钱还花了2000。

网友:
可以刷第三方系统啊,应该也可以实现类似的无缝漫游的功能的

网友:
可以的,一个VLAN交换机,iptv和上网两不误~~

前几年自己摸索着这么用了。。。。

网友H:
搭车请教下,装修到底要不要每个房间预留光纤(已经是预算每个房拉2根6类千兆线)

网友I:
打10000号可以投诉他

网友:
我做弱电项目,建议你每个房间预留六类网线就好了,不用光纤

网友J:
拓扑就用最后这张图吧,只是很多名词不太懂:主路由、从路由、独立网关?
难道不是从光猫出来就路由吗,其余的只是AP(无线接入点)吗?
这个拓扑好像需要两台二层交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搭车请教下,装修到底要不要每个房间预留光纤(已经是预算每个房拉2根6类千兆线) ...

我书房两根 自己房间两根 其他房间一根,客厅电视柜下两根 都是六类线

网友:
楼看下这个:  【八8口千兆交换机 网管 管理 vlan 端口隔离 镜像 汇聚扩wan 组播】https://m.tb.cn/h.3vU6fVk?sm=30f8d4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復·制这段描述¥qWBDbGGl8lL¥后到

网友:
VLAN可以分开,很好用,我在项目上用它来隔离,就相当于一个变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拓扑就用最后这张图吧,只是很多名词不太懂:主路由、从路由、独立网关?
难道不是从光猫出来就路由吗,其 ...

哈哈,我是软件工程师,所以命名很随意的

从路由就是之前那五个荣耀路由了,确实后来查了资料应该改成无线AP模式。独立网关是一台Linux主机,接管路由器网关的工作。因为电信光猫没法手动改网关地址,所以再加一个路由器(主路由)用于配置网关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10000号可以投诉他

唉,小地方,宽带都是私人分片承包的,根本就不怕投诉

网友K:
我家里现在是这样用的,是x宝买的。

网友L(2019-03-25):
引用 网友K:
我家里现在是这样用的,是x宝买的。

这个需要什么特殊功能吗?只是有VLAN就可以了?只要是交换机和路由器都支持VLAN就可以?
看了一下,IPTV、WAN、LAN要分3个VLAN,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需要什么特殊功能吗?只是有VLAN就可以了?只要是交换机和路由器都支持VLAN就可以?
看了一下,IPTV ...

路由不需要,交换机要VLAN,交换机厂家给了一个设置好的固件,更新一下,线照插就用了,没具体看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