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块的写字机器人,还可以用它做点什么其他事情呢?

楼主(2019-02-18):
        今早听广播,说有个小孩子花了700压岁钱买了一个写字机器人,还可以模仿各种人的字体。  当年我们最多是同时用三支笔写作业的。
        心想,这么便宜,结构是怎么做到的。 上淘宝一搜,果然还有400块钱的。搞得我都有兴趣买一套来玩玩了。

网友:
淘宝了下,人才啦

网友A:
前段时间还想自己整一个的,原来淘宝已经开始价格战了。

网友:
youtube上有人自制了一个,

网友:
都是人才,买这么便宜同行怎么办!

网友:
淘宝了下,400左右,真有

网友B:
我好奇的是它是如何来模仿笔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好奇的是它是如何来模仿笔迹的

矢量字体

网友C:
广告吧,这类写字机没力度的,基本全是开源的grbl 做成的 , 不会翻页, 还要人工对位, 铺平, 那速度不觉得会比人手快, 特别是没力度轻重, 一眼就看出来了吧

网友:
我就好奇舵机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还想自己整一个的,原来淘宝已经开始价格战了。

三年前就在淘宝看到了

网友:
这么简陋的机器人,不人工位,难道还想智能化到视觉识别?

网友D:
这个机器人比当年我们一个手夹几支笔先进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告吧,这类写字机没力度的,基本全是开源的grbl 做成的 , 不会翻页, 还要人工对位, 铺平, 那速度不觉得会比 ...

哥们,我是做SSD固件研发的。  推荐这个帖子纯粹是今早深圳971里有讲这个新闻,纯属一时兴趣。  并无广告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我是做SSD固件研发的。  推荐这个帖子纯粹是今早深圳971里有讲这个新闻,纯属一时兴趣。  并无广告 ...

我意思是源帖的是广告,没说你

这玩意玩下可以,想要实用,还得大幅改进才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人比当年我们一个手夹几支笔先进多了。

保准一手夹几支笔比这机器快多了.

网友E:
需要自制字库才行;自动写的字体太好了;是个傻子都能看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需要自制字库才行;自动写的字体太好了;是个傻子都能看出来

把以前写的作业拿出来拍照,然后再用人工智能啊深度学习啊搞一下,然后就得出你的笔迹了,然后就机器自己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准一手夹几支笔比这机器快多了.

这个好破解,老师要求一遍写完再一遍,夹再多笔也没用。。。。。

网友:
抄党章有用

网友:
牛逼的一踏

网友:
这孩子从另一个方面学习了编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以前写的作业拿出来拍照,然后再用人工智能啊深度学习啊搞一下,然后就得出你的笔迹了,然后就机器自己 ...

你牛

网友:
小姑娘是个人才:这样的机械手发货的时候应该是散件,能把她组装调试也不容易,
并且它是非智能非视觉识别要伺候它写完一本作业也得花不少功夫。或许折腾才是一种乐趣。

网友:
有点小,如果到A3纸面,用来画图不错

网友:
能夹一支箱头笔  在覆铜板上画线路吗?

网友G:
如果能找到在塑料表面写字不能擦除和退色的笔,可以用来在接线端子上写标号文字

网友H:
当然是用来改成一台半自动贴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当然是用来改成一台半自动贴片机

怎么个改法

网友I:
这个广告的效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广告的效果

请问这个统计结果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个统计结果是怎么得来的呢?

tb卖家的生意参谋

网友:
引用 网友I:
tb卖家的生意参谋

谢谢!这个功能收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能找到在塑料表面写字不能擦除和退色的笔,可以用来在接线端子上写标号文字 ...

记号笔就可以。日本的有樱花,斑马,美国的有sharpie。国产品牌也有。
但是这种记号笔如果没有隔绝空气的话,大概维持两年。上面贴一层胶带的话褪色问题能改善不少。

网友(2019-05-06):
好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