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千兆以太网的 8根线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9-02-18):
       昨天在家里更换了路由器,是TP的千兆有线端口的,我的电脑网卡也是千兆网卡。因为原来预埋的网线 连接的时候只用了 4跟网线(即 第1,2,3,6根铜线),那么问题来了: 电脑上的网络图标 总是在交替显示红色的“X”,表明网络时而可以连接,时而不能连接。 查了一下,千兆以太网必须要吧网线的8根线全部接上,于是把剩余的4根也连接好之后,电脑可以正常上网了。 而在此之前,老路由器是百兆的,接网线的4根线是可以正常上网了。
       我们知道网线的8根线中,1和2 是发送, 3和6是接收,使用的是差分曼彻斯特编码。但是在千兆以太网中, 我刚才第一段的实验证明 通信双方都是千兆的话,如果45  78不接,是不能工作的。那么剩余的2对线,即4和5  ,7和8 是传送的什么数据的呢 ?

网友A:
千兆 == 1000M == 250M x 4
4对线同时用,且收发复用。

所以千兆并不是1G差分信号,而是25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兆 == 1000M == 250M x 4
4对线同时用,且收发复用。

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B:
  仔细观察水晶头,发现里面是10根线的坑,,,理论上可以  5对

网友:
我还一直以为水晶头里只有8个坑!

网友C:
那么现在的万兆网线也是4对线,只是每一对有单独的屏蔽层,10个坑?怎么接呢?
PS:上千兆网络,是不是POE就不能用了呢

网友:
百兆是1/2发、3/6收,千兆是4对同时收发,每对全双工250M。之前4根线有时不能连接应该是自动协商有问题,如果强制把网卡设置为百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21-05-23):
引用 网友B:
仔细观察水晶头,发现里面是10根线的坑,,,理论上可以  5对   ...

RJ45就8根线。你10根是RJ50不常用。

网友:
千兆一样POE,电源是直流信号,网络是高频信号,电容隔离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现在的万兆网线也是4对线,只是每一对有单独的屏蔽层,10个坑?怎么接呢?
PS:上千兆网络,是不是POE ...

10个坑的是 RJ48,我们有用过,我们不是用来做以太网接口的,而是用来做其他通信接口连接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