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不拆机读写PLCC32封装FLASH内容?

楼主(2019-02-18):
因为软件丢失,需要把存在PLCC32封装的MX29f040中的内容复制出来,并写在N块板子上。
FLASH是焊接在板子上,板子比较重要,不允许焊接出来。

请教:如何不拆机读写内容?

网友:
PLCC封装的拆装很简单,极小的概率会损坏板子,当然不排除手艺实在不适合干电工这活的
能拆机读取最好拆下来,很多时候在线读取可能会受到原电路影响。

网友:
热风枪,吹下来,换个贴片转接坐上去。。。。自己手艺不够的话可以那去赛格、电脑城,有专门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