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Cadence Hotfix SPB17.20.051?

楼主(2019-02-18):
新装机,什么都要用最新的,彻头彻尾地当一次小白鼠。
发现补丁厂已经补到第51个了。网上找到磁力下载链接,但速度一直是0,请问谁有可靠点速度不为零的资源呢?
49也行,但这个网站的验证码总是提示错误。http://www.pcbbar.com/thread-11719-1-1.html
先说声谢谢!

网友:
magnet:?xt=urn:btih:A001C00866E5A4E9883E8C208A8E1E803C3A409E&tr=http%3A%2F%2Fbt3.t-ru.org%2Fann%3Fmagnet&dn=Cadence%20SPB%2FOrCAD%20(Allegro%20SPB)%2017.20.S049%20%5B2018%2C%20ENG%5D%20with%20Sigrity%2017.20%20S049%20x64%20%5B2016%2F2018%2C%20ENG%5D

这个我之前下载过,速度还行049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mRF9BBMNFmrwu4SYrXZWg
提取码:boqh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下到了,5MB/second

网友A:
问一下有没有发现原理图编辑元件的软件变了,换了一个卡得要死的。别慢我的CPU慢,已经不慢了。所以补丁我只打到S031, 后面的都不打了。等哪天原理图库编辑器改好了再升级被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有没有发现原理图编辑元件的软件变了,换了一个卡得要死的。别慢我的CPU慢,已经不慢了。所以补丁我 ...

我之前也是这样,打了048的补丁后好了

网友B:
最新补丁修复了以上问题;其他问题出在破解上;正版出错机率还是很小的;不信的可以用公司企业邮箱申请30天试用版就知道了

update 5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qQmTlH 密码:3mtb

网友:
17.2的补丁都3.5G了?现在还在用16.6,不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补丁修复了以上问题;其他问题出在破解上;正版出错机率还是很小的;不信的可以用公司企业邮箱申请30天 ...

不是出错,是编辑原理图原件的时候,界面是模糊的,另外就是感觉原来的使用方法很好,新的好像效率更低了。原来可以选取多个引脚编辑属性。

网友:
下来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2019-08-17):
谢谢楼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