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iflash可以做片上运行吗?

楼主(2019-02-18):
我之前接触过片上运行,说是要求flash要支持XIP功能,主芯片也要支持才可以,但是一般的SPI flash是否可以做片上运行呢?

网友:
SPI Flash有Nor型和Nand型,一般的SPI NOR Flash基本都可以XIP,NAND型基本不行。主要还是看主控芯片是否支持。

网友A:
两个条件:
1、SPI NOR Flash;
2、主控芯片支持。

一般的说为了支持SPI NOR Flash,指控芯片会带cache,不然性能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条件:
1、SPI NOR Flash;
2、主控芯片支持。

降的不是一般的厉害。当时我把fpga软核的spi改了一下策略(经常遇到spi不稳定挂soc的现象),然后开始各种抱怨变慢。。。。然后我不得不把spi在线运行去掉,老实用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