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D16,WIN10怎么双屏显示

楼主(2019-02-18):
之前用的AD10,win7,双屏显示,将一个文件拖到另外一个屏幕就行了,一个屏是原理图,一个屏是PCB图。现在用的AD16,WIN10发现不能双屏显示了,请教大家怎么处理的?

楼主:
有知道的大神吗,是WIN10不支持了,还是AD16不支持了,还是要怎么设置?

网友:
支持,直接拖到另外一个屏幕上就行了

网友:
我的AD17可以的,好像是直接窗口拖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拖啊 没毛病  ad09   AD18 都行

楼主:
是啊  我之前都是直接拖的  这次用不了   拖了没反应  还有我这个软件被加密了  应该这个没关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之前都是直接拖的  这次用不了   拖了没反应  还有我这个软件被加密了  应该这个没关系啊 ...

啥叫加密了。。
不会是公司内部的还有套加密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加密了。。
不会是公司内部的还有套加密软件?

将AD软件加密了   生成的文件有把锁 要上级解密才能发出去

网友B:
我想问我画PCB 画着画着就很卡,什么回事.不是显卡和电脑的问题. 1060显卡 amd2600 cpu,16g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我画PCB 画着画着就很卡,什么回事.不是显卡和电脑的问题. 1060显卡 amd2600 cpu,16g内存了 ...

这配置画PCB绰绰有余   至于卡可能和软件有关  比如我电脑有次很卡 一看网速10兆  多方查找 把百度云盘关了后 就没问题了

网友C:
鼠标放在文件名上,鼠标右键-在新窗口打开,可以独立出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标放在文件名上,鼠标右键-在新窗口打开,可以独立出文件

谢谢 !!!  可以双屏显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我画PCB 画着画着就很卡,什么回事.不是显卡和电脑的问题. 1060显卡 amd2600 cpu,16g内存了 ...

我24G内存,980M显卡都会卡,我发现一般是如果选择一批元器件拖动释放以后会卡,敷铜完毕,在调整线的时候会卡
所以一般我这个时候会关闭下pcb文件,再打开就不卡了

网友D:
open in New window ,然后拖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en in New window ,然后拖过去

谢谢!!!  现在可以双屏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24G内存,980M显卡都会卡,我发现一般是如果选择一批元器件拖动释放以后会卡,敷铜完毕,在调整线的时 ...

好像也是,我一般都开了ad就不关 一整天, 忙这忙那, 开的时间越长就越卡, 有时候还保存不了(一般是腹铜后) ,说什么正在计算,叫我保存一个备份

网友(2019-04-30):
我的64位WIN10,装AD9提示DXP.EXE找不到XXXX程序入口定位

网友:
拖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2020-03-31):
我也遇到了,不过是win10+AD17有这种问题,win10+AD16,或者win10+AD10 是可以直接拖过去的

网友:
上面的解决办法,只能拆分窗口,不能重新组合窗口,还是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