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30W的交流电机用变频调速好,还是可控硅调速好?

楼主(2019-02-18):
要做一款220V 30W的交流电机调速带输出短路保护的产品,速度只有简单的123档,速度精度要求不高。做简易的变频调速好,还是可控硅砍波调速好?另外,交流的过流保护一般要如何做?直流可以用电阻,交流的不知道什么方案会更好一些。电流太小了,用电流互感器好像不太合适,电流互感器一般都是5A量程,而且体积大,和电机放一起也容易受干扰。求高手大神指点。

网友A:
产品定位是?民用产品的话还是上可控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定位是?民用产品的话还是上可控硅吧

民用级别,要求不高的,最主要是稳定耐用

网友:
30W, 就像电风扇调速一样!找个风扇电机和调速器,可控硅都不用!

用上变频是不是可以提点价!

网友:
我也想说,30W,刚好用家用风扇电机,自带3档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民用级别,要求不高的,最主要是稳定耐用

要求不高 稳定耐用   成本低是可控硅的主要优势

网友B:
电风扇是线圈抽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风扇是线圈抽头

也不都是,抽头怎么搞出自然风呢?

网友:
抽头照样搞出自然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都是,抽头怎么搞出自然风呢?

以前自然风是靠多线圈切换,现在高端点的是变频的

网友:
都是可控硅斩波的,变频器的风扇估计都千元以上了

网友:
只要三档的话,用带绕组抽头的电机啊

网友:
现在吊扇都是用可控硅无极变速了

网友:
用 可控硅

网友:
30W,不是就刚好用抽头电机么·······风扇电机上,切绕组完事~MCU都没什么复杂逻辑,而且不会坏~

网友:
这么低功率,可控硅和电感的都可以。可控硅的调速比较轻巧,电感的调速相对有点份量。正常设计,不死扣成本的,通常家庭使用能顶十年以上吧

网友D:
几十年前就是用可控硅调速的方式,但因噪音问题,很少厂商这么用了,有条件还是用抽头或是变频吧

网友:
有专用的调速器,价钱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年前就是用可控硅调速的方式,但因噪音问题,很少厂商这么用了,有条件还是用抽头或是变频吧 ...

抽头的好是好,但是不灵活,可能后面得根据不同的客户群调不同的档位力度。

网友:
网上搜寻了一下,可以串电容的方式调整电机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