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STemWIn GRAPH Widget的横坐标刻度值?

楼主(2019-02-18):
使用WIDGET_GraphXY,显示温度曲线,曲线向左移动。显示的横坐标是0、50、...、200、240,查了emWIN使用手册,没有找到改横坐标的函数。
如何改变刻度值,例如显示1、51、201、...、241?

网友A:
这个没有对应的函数,有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变相实现。

采用资源列表的方式创建对话框,上面添加Graph控件,然后添加多个TEXT文本控件,注意资源列表里面的TEXT控件在Graph控件后面写,这样就保证了TEXT可以在Graph控件上面显示。

然后使用TEXT控件显示各种刻度即可。

网友:
Graph支持网格背景,在X轴尾加上示数应该够清楚了。
我了解的,支持显示XY数组。
我暂时没有这方面需求,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对应的函数,有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变相实现。

采用资源列表的方式创建对话框,上面添加Graph控件, ...

这是可行的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可行的方法,谢谢。